轴数控机床的仿三轴控制方法

楼主(2006-10-10):
虚拟轴数控机床的出现被认为是本世纪最具革命性的机床设计突破。如果充分发挥这种新型机床 在结构上的优势,就有可能为大幅度地提高机床的性能开辟一条新途径。

通过分析发现:对于一般直接基于Stewart平台原理的虚拟轴机床,其旋转坐标的合理运动范围比常规五坐标数控机床要小得多(通常只有20~30度,而五坐标机床可以达到90度以上),并且随着旋转角的加大将大幅度地减少机床的有效工作空间。虽然复合结构可以扩大转角范围,但结构复杂,难以保证高刚度,因此,普通虚拟轴机床不太适合加工大范围、多坐标运动的零件。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在实际生产中需要多坐标加工的复杂零件毕竟是少数,而占主导地位的还是普通常规零件的加工。因此,研究如何利用虚拟轴机床的结构特点,在常规零件的高速、高效加工上发挥其优势,将更具有实际意义。

虚拟轴机床仿三轴控制方法的基本思想是,模仿现有的三坐标数控机床的控制方法,对虚拟轴机床的六自由度运动进行控制,从外特性上看,使得虚拟轴机床和常规三坐标数控机床等效。这样,不仅现有各种成熟的三坐标自动编程系统可直接用于六自由度的虚拟轴机床,而且通过仿三轴控制可使主轴单元仅进行平移运动,大幅度扩大了虚拟轴机床的工作空间,使其发挥更大的作用。此外,通过仿三轴控制,还可有效地减少控制系统的复杂性,从而显著降低机床的成本,有利于这种新型机床在较大范围内推广应用。

2 虚拟轴机床进行常规加工的优势

虚拟轴机床的一种典型结构,该结构可归结为一种所谓的“六杆平台结构”。其具体含义是,将六根可变长度驱动杆(简称驱动杆)的一端固定于静平台(如地基或机床框架)上,驱动杆的另一端与动平台联接,即与主轴单元相联接。这样,调节六驱动杆的长度,可使主轴和刀具相对于工件作所要求的进给运动。通过控制系统对进给运动进行精确控制,即可加工出符合要求的工件。

鉴于虚拟轴机床具有常规数控机床无可比拟的优点,而这些优点正是实现高速、高精度加工所必需的,因此将其作为常规零件的高效加工设备,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其优势。

3 仿三轴控制的基本原理

由于虚拟轴机床中不存在沿固定方向导向的导轨,数控加工所需的刀具运动轴X、Y、Z等并不真正存在,因此,即使仅需获得三维刀具运动(姿态恒定仅位置变化),也必需对动平台进行六自由度控制。

仿三轴控制方法是根据虚拟轴机床的结构特点所提出的模拟常规三坐标数控机床的一种控制方法。其出发点是:用虚拟轴机床加工常规零件时,装于主轴中的刀具仅需作三维平移运动,其姿态为固定值。这样,虽然与动平台固联的主轴单元有六个运动自由度,但涉及实时计算的仅为三个平移自由度。为此本文用刀具球心或端面中心在机床坐标系中的坐标Xm、Ym、Zm表示刀具位置,并通过三坐标插补算法实时计算其位移量。同时,建立一原点位于刀具球心或端面中心的刀具坐标系,其坐标轴Xt、Yt、Zt分别与机床坐标系的Xm、Ym、Zm轴平行。用刀具坐标系框架绕Xm、Ym、Zm轴的旋转角表示动平台的姿态,并将其设置为定值。这样,对动平台沿Xm、Ym、Zm这三个坐标的运动进行实时计算和实时控制,对动平台绕Xm、Ym、Zm轴的转动进行定值实时控制,即可实现对动平台的全自由度控制,进而实现对刀具运动的三坐标联动控制。因为这一方法不需要对动平台姿态进行实时计算,这样,不仅可以有效减少虚实映射和联动控制的计算量,还能将六自由度的虚拟轴机床的控制纳入常规三坐标数S控机床控制的范畴,借助于成熟的三坐标控制方法来对这种新型机床进行联动控制。
    所有文内涉及图片和表格位置:http://www.kzcd.cn/publish/tech/thesis/2006/6/thesis_0_1_265.html站内所有文章只供学习参考之用!

网友A:
优势不少,但是插补控制算法要比一般的串联机床复杂得多,这也是没有大量应用的原因之一吧。

网友B:
个人认为虚拟轴机床从原理上就与机械运动的哲学相违背。机械运动中直线运动和回转运动是便于实现,便于测量,便于控制的。基于这一原理,低精度的机床配合高级钳工能够造出更高精度的机床。而高级钳工的本事就是利用最基本的机械运动哲学,进行平面的刮、研、磨和回转轴的刮、研、磨。
虚拟轴机床根本上引入了非线性的耦合运动,控制是解耦过程,现在基于采样法的数字控制还不能保证采样点之间的解耦计算的连续性和正确性。误差也是耦合的。虚轴的任何一条腿的误差反映到控制中都不是恒定或线性的.....
虚拟轴的高刚度问题也被质疑。因为二力杆的模型前提是两端轴承没有摩擦,一旦存在摩擦必将带来杆件的弯矩。高精度球形铰链也是问题。
也许这类的设备能够在某些领域应用,但在高精度需求的制造装备领域不会成为主流。

网友C:
希望大侠们能够把问题说的更明白一些,这样有助于新手的上手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