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英威腾变频器的干扰问题

楼主(2006-10-10):
   我最近对一台空压机做了节电改造,使用英威腾变频器55KW,节电效果还可以,
可是只要一使用英威腾变频器,楼上监控室(从工作现场的摄像头,通过屏蔽线
传送到监控室)的电视图像上出现雪花点。
   我以前装过富士的变频器,它有配套的电抗器,而英威腾变频器没有,只有四个
磁环,我分别装在进出线上(各装两个,厂家说的),可是一点效果也没有。结果,
我测了一下谐波电流 5次 30A  7次 20A ,天哪,工作电流才80A 。
   请各位高手帮帮忙,如何才能去掉雪花点,成本不能太高哦,谢谢!

网友A(2009-01-31):
把变频器电源与监控室的摄像头电源分开

大菜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变频器电源与监控室的摄像头电源分开

只能先试试看看,办法不多

网友B:
1、建议你先运行电机,把电机关闭后在去打开电视,这样比较节约。呵呵

2、更换变频器吧,现在好又不贵的变频器多

3、把监视那块分开好啦,也比较节约

4、最节约的用眼睛看代替监视系统,有手摇代替变频驱动器

5、把监视线缆穿管试一试,不过管道要有好的接地,我原来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是爱默生的变频器干扰大,导致我S7与ACS800的DP通讯异常,最后还是把爱默生直接下岗到供水车间。

所以,建议你使用第1和第4种方法。2、3、5又麻烦又化钱钱。

网友C:
我测了一下谐波电流 5次 30A  7次 20A ,天哪,工作电流才80A

这个用什么测呀?

网友D:
我也碰到过先把变频器单独接地,调低载波频率,不行后,再接进线,出线滤波器

网友E:
引用 网友B:

1、建议你先运行电机,把电机关闭后在去打开电视,这样比较节约。呵呵

2、更换变频器吧,现在好又不贵的变频器多

3、把监视那块分开好啦,也比较节约

4、最节约的用眼睛看代替监视系统,有手摇代替变频驱动器

5、把监视线缆穿管试一试,不过管道要有好的接地,我原来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是爱默生的变频器干扰大,导致我S7与ACS800的DP通讯异常,最后还是把爱默生直接下岗到供水车间。

所以,建议你使用第1和第4种方法。2、3、5又麻烦又化钱钱。

 人才~~~~~~~~~~~

网友F:
变频 加滤波器,监控加隔离控制变压器

网友G:
元地线分离,减小共模干扰

网友H:
除了变频器上的处理外,还可以把摄像机的同轴信号线、12VDC电源线的屏蔽做良好的单端接地试试,应该会有效果的。一般是干扰12VDC电源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B:
1、建议你先运行电机,把电机关闭后在去打开电视,这样比较节约。呵呵!

2、更换变频器吧,现在好又不贵的变频器多

3、把监视那块分开好啦,也比较节约

4、最节约的用眼睛看代替监视系统,有手摇代替变频驱动器

5、把监视线缆穿管试一试,不过管道要有好的接地,我原来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是爱默生的变频器干扰大,导致我S7与ACS800的DP通讯异常,最后还是把爱默生直接下岗到供水车间。

所以,建议你使用第1和第4种方法。2、3、5又麻烦又化钱钱。

人才~~~~~~~~~~~

网友J:
变频器进出加电抗器,监控电源加滤波器。

网友K:
最具性价比三晶变频器诚招代理商。http:www.sajbp.net

网友L(2012-04-05):
监视器改为用眼睛看,变频驱动改为用手摇》》》》》。普天之下,人才辈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