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接点压力表构成恒压供水

楼主(2006-10-10):
     偶然看到一台康沃变频器和一只电接点压力表构成恒压供水系统,压力在电接点压力表上设置,百思不得其解。现请教各位行家.

网友A:
不该是电接点压力表吧
是远传压力表吧,就是那种滑动电阻式的

网友A:
是远传压力表吧

网友B:
用在有水箱或水塔的地方比较多,用电接点的上下限控制起停,相当于软起。不是恒压。

网友C:
我也见到一用电接点压力表来做的恒压供水控制系统,但他们是自己做的控制系统,也不知道是怎么做的,有了解的朋友告之吗?谢谢

网友D:
压力表上触点接减速端子,下触点接加速端子,过程自己考滤考滤,还蛮好用的!个人网页--------http://free.ys168.com/?ruanqidongqi

网友E:
长见识了

楼主:
确实是电接点压力表。谢谢这么多人回帖。 长见识了。。。

楼主:
我再想想。想不通还要请教各位行家。

网友A:
我只知道电接点做补水系统的
这次真的长见识了

楼主:
经过研究,好多变频器都可以用电接点压力表构成近似恒压系统。比PID控制好象还要好一些。        谢谢软起让我又学了一个妙招。

网友F:
如果使用复杂的数学算法当然可以实现,但是是不是得不偿失了点,pid控制对于恒压来讲还是很可靠的

楼主:
很简单,电接点压力表三根线接变频器输入的减速端子,加速端子和公共端子,上/下限调小一点就OK了。成本低啊!!!!!!

网友G(2011-06-05):
用电接点压力表的下限位接加速端子,上线位接减速端子。大部分变频器都可用此功能,个别不行。

网友H:
电接点压力表也可以的,我就这样用过,不过那是以前,目前都是用电远传压力表的

网友I:
这样的控制质量不好,不管是电接点压力表还是电阻式(电感式)压力远传表,其核心都是弹簧管压力表,其电接点和能够远传的电路都是接在压力表弹簧管后的处理部分,因此弹簧管是其稳定精度运行的关键,而弹簧管压力表安装在现场使用中其精度是无法保证的,因此建议换用精度使用强度高一级的压力探头,如果是压力变送器更好。

网友J:
可以用的 不过是不太可靠的

网友K:
电接点压力表是起保护用的,怕超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