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个品牌PLC加密性能高?欧姆龙的怎样加密?性能怎样?

楼主(2006-10-10):
哪个品牌PLC加密性能高?欧姆龙的怎样加密?性能怎样?

网友A(2007-01-26):
不加密,最好.

加QQ群: PLC 俱乐部  16361896

网友B:
用比较罕见的plc

网友C(2007-04-21):
新型支持8位数字或者英文字母组合加密。5次密码错误后2小时内停止jiemi。

网友D:
简单的人家都会,复杂的没注解也难看懂。除非想在程序内做手脚。

网友E:
  KOYO  光洋plc用过都知道-----相当差劲!服务更差!编程软件贼贵!买他的plc都不送编程软件!在都讲服务的今天,谁还会用KOYO  光洋plc呢?几年后也许就不见这个品牌了!

网友F:
也是迫不得已,现在的小公司在开发产品时要别人编程,开发成功后就自己把PLC程序读出来,反正图纸都是差不多的,所以呢就只好加密了。我上了好多次当了,我想楼主也是这样吧。

网友G:
对光洋的服务太差劲了

网友H:
加密,你可以在程序里面加上禁止读写的地址也可以的啊

网友H:
三菱的加密也还可以啊,不过最好是不要加密,只要加上禁止读,写就好了吗?

网友I(2007-06-07):
加密。不用了吧。现在加密,高手还是会开的,不做的也只有是借鉴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