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MOV和FMOV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6-10-10):
BMOV和FMOV有什么区别?
谢谢!

楼主:
BMOV指令和FMOV指令有啥区别呢?咋没人回答咧?

网友A(2010-01-20):
BMOV是成批传送   FMOV是连续将0给后面的地址

网友B:
区别是BMOV是Block Move 块传输   而FMOV是Fill MOVE 填充

例如:BMOV   D0 D100  K10          那么将D0  传输给D100,D1送入D101…… 也就是将D0~D9这一整块传输D100~D109,它们是一一对应的。
而FMOV  D0 D100 K10 ,则是使用D0的值去填充D100~D109,如果D0为100,那么D100~D109中的值也是100.

Regards

网友C:
还有一个极重大的区别。只有BMOV可以写数据块。FX1S D2000(好像是D1000)以后的数据一定要通过BMOV指令。我看这个不是很多人知道吧!O(∩_∩)O哈!

网友D(2010-07-25):
表达很清楚哦!谢谢!

网友E(2011-02-15):
是的,D2000就必须用快传送才能运行,不然会出错

网友F:
引用 网友C:

还有一个极重大的区别。只有BMOV可以写数据块。FX1S D2000(好像是D1000)以后的数据一定要通过BMOV指令。我看这个不是很多人知道吧!O(∩_∩)O哈!

没有尝试过,找个机会是一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