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
求各位同行帮忙

楼主(2006-10-10):
现有一套西门子PLC 控制系统,系统已经完工,在这基础上中控采用wincc6.0。
我的难题是现在有一空压机,我想把它的压力信号显示在wincc中,思路是直接用变送器将其转化为4~24mA的标准信号,然后在连接入PLC里面并编程,再在wincc里面编程采集信号。我想能不能用wincc直接采集(显示)压力信号,而不通过PLC!
请同行不吝赐教

网友A:
wincc是组态软件。
WINCC我还没有用过。其它组态软件可以这样做,也许WINCC也可以:
给组态软件增加一个从站,此从站与WINCC通讯。在画面里设计一个数值显示,显示此从站的压力值。
这就要求你的压力信号要送给一个能与WINCC通讯的从站就可以了。这样不必理会原来那个PLC的程序,只关心新的从站和WINCC就可以了。从站可以选智能模拟量采集模块就可以了。国产的就有几个品牌
当然价格可能比较高了点。
我的网站 :plc.123ye.com

楼主:
谢谢朱工的回复,你的网站很不错,以后多多交流!

网友B:
朱工的方案下来费用要比你直接到PLC贵很多,西门子的从站可能会是Profibus或者MPI!这两个费用都相当高,还是直接到PLC比较经济,即便是这个点距离你的PLC比较远!都比较划算!

楼主:
的确如此,因为考虑到的是PLC原有程序的设计并非我做,而工作站密码已经无法得到,要利用原来的PLC就得请做这个工程的工程人员来,他们的价格报过来是7000到8000!所以就想考虑能不能换其他的方法

网友C:
那个家伙够黑的。

网友D:
可以以最经济的方法实现 用带通讯功能的仪表将信号读上来就可以

网友D:
485或MODBUS通讯距离1千米可以大量扩展 如果有疑问可以讨论

楼主:
楼上朋友的方法很好,只是信号输入电脑后,能否编入WINCC中显示出来。最好能详细说下方法。我的邮箱:www.tomasmith126@hotmail.com,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