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测透明瓶的欧姆龙光电开关

楼主(2006-10-10):
    对于装满水或没装水的透明矿泉水瓶、玻璃瓶(运行于生产线上,还没贴标签)的检测,如果控制方案中需要,就必须采用检测透明瓶的光电开关。
    经过笔者测试,普通光电开关检测这类透明瓶的时候,当透明瓶到来时光电开关会动作;当透明瓶的中心到达光电开关的中心时,光电开关会检测不到;当透明瓶将要走过光电开关时,光电开关会动作。也就是说,光电开关只能检测到透明瓶的2个边缘,而检测不到透明瓶的中心(则应该和光的折射有关系,因为瓶子的边缘介质比较密,瓶子的中心和2块透明板差不多)。
    检测透明瓶的光电开关的价格要比普通光电开关贵得多,大概是700元以上(普通的光电开关大概是200多元一个)。
    所以说,可以根据控制方案的要求来选择光电开关,如果要求透明瓶停留在光电开关处静止不动时,光电开关必须准确检测到透明瓶的存在,那么该位置就必须用检测透明瓶的光电开关;如果控制方案不允许透明瓶经过时光电开关动作两次,也必须用检测透明瓶的光电开关;如果控制方案允许透明瓶经过时光电开关动作两次,而且透明瓶静止不动时光电开关可以不动作,那么就可以采用普通光电开关来进行检测。
    E3Z-B61:回归反射型透明瓶检测光电开关,导线引出式,检测距离500mm,反射板与本体最小安装距离80mm,NPN输出型,DC12~24CV电源;2006年9月单价为:700元/套(含反射板,福达自动化深圳办事处实价,含税价);
    E3Z-B62:回归反射型透明瓶检测光电开关,导线引出式,检测距离2000mm,反射板与本体最小安装距离500mm,NPN输出型,DC12~24CV电源;
    E3S-R12:回归反射型透明瓶检测光电开关,导线引出,横式安装,检测距离300mm,NPN输出型,DC12~24CV电源;
    E3S-R62:回归反射型透明瓶检测光电开关,导线引出,纵式安装,检测距离300mm,NPN输出型,DC12~24CV电源;
    E3S-R17:回归反射型透明瓶检测光电开关,连接器连接,横式安装,检测距离300mm,NPN输出型,DC12~24CV电源;
    E3S-R67:回归反射型透明瓶检测光电开关,连接器连接,纵式安装,检测距离300mm,NPN输出型,DC12~24CV电源;

楼主(2007-03-31):
这么多人看,也没人回帖,看来这个东东没什么用。。。

网友A:
透明瓶多用超声波检测开关

楼主:
呵呵,价格呢?不一样啊

网友B:
超声波检测开关可不便宜呀,呵呵

网友C:
呵呵,老菜鸟,你是欧姆龙的还是代理欧姆龙的产品?你帮我们说一下原理吧,为什么与普通的不一样?

网友D:
关注一下! 另外,老菜鸟,你们这儿有能检测集成电路(IC)的感应式传感器么?IC的核心小,对传感器的要求会高点,还有就是最好带灵敏度调节的。

楼主:
呵呵,声明一下,我和欧姆龙一点关系都没有。

楼主:
至于为什么与普通的不一样的原理,就是这类开关采用了更强的光学系统,发射、接收光的能力比普通的都要强,而且处理信号方面也好一些。
    根据不同的IC应当选取不同的光电开关,需要根据实际需要选取——IC大小、光电开关与IC的距离、检测静止的IC还是运动的IC、检测1个IC还是N个IC......

网友E:
能写出这样的东西,起码应该是亲身使用经验的!喜欢这类纯技术性的文章!

网友D:
第一种应用:检测运动的IC, 但是随机性的,例如,正常情况下检测面前没有IC,若有漏网之鱼掉出来,则必须检测得到,诸如此类。。。
第二种应用:检测运动的IC,但是连续的,并且将信号传输至计数器,IC之间的间隔是核心到核心的距离12MM,核心尺寸大约是3-4MM,核心的材料一般是半导体硅和焊锡球和金线;此种检测要考虑到IC的尺寸小,有抖动,间隔短,有一定难度哦。
另外,对射式或反射式光电传感器不适用,因为IC与IC之间的材料也会造成同样效果。

楼主:
第一种应用:采用普通对射、反射式光电开关、影射开关就可以了;

    第二种应用:采用普通光电开关无法实现,建议采用色彩传感器。如果要求更高,可以采用视觉识别系统。

网友D:
哦!再求教下,那么第一种应用,传感器是电容感应式的,从原理上说,只要检测面和被检测物体形成一定的电容容量变化,那么测量电路就能对其进行接受和放大并输出,是否可以这样:我想将传感器检测面的引出线引出,将原来的检测面去掉,因为我希望把这个检测面做的很大,比如说300MM*300MM,材料可以用金属网状的来代替,当有IC掉在上面,不知道是否可以检测的到?那位高手试验过?

楼主:
1、我说的是光电开关,而你说的是电容式接近开关;
2、原理上是没有问题的。但电容式接近开关只要已经成型,那么它的检测面等等什么的都是特定的,无法改变,如果改变了,可能就不动作了。如果你仍旧希望它动作,那么就得更改相关电路。那么,最后你就是自己制造一个接近开关了。

网友F(2008-01-03):
TO老菜鸟师傅
前辈,请教个问题。我需要一个欧姆龙光电开关,影射的,检测距离50mm,用于同一轨道上的两辆小车防碰撞,您能为我选个型号吗?普通的就好了,要求不高。
我手上没有相关的选型手册,网上也找不到。您有这方面的资料吗?
您是行家,相信手到擒来,望不吝赐教。有劳您啦。:)

楼主:
已给你后台回信留言。

楼主:
你说的“影射”是漫反射吧?
其实选型需要知道你的设备颜色,如果设备颜色是黑色或趋近于黑色,那么就不能用漫反射的——漫反射的对黑色物体检测距离非常低,只有额定检测距离的1/5左右。
可以选用欧姆龙带反射板的光电,例如E3JK-R4M2或E3JK-R4M1,反射板和光电开关装在两个设备上。
也可以选用漫反射型E3JM系列,额定检测距离为70CM。
也可以选用可调距离型光电开关。
不建议选用对射型开关。
我在外地出差,无法说得更详细,有问题请拨打欧姆龙800电话或咨询供应商。

网友G:
没用过,居说不错.
老菜鸟没有说到的.对于检测物体颜色偏深者,比如说纯黑色,深红色这种物体,普通的光电开关容易出现灵敏度不高,经常会漏掉信号的情况,不知道是否也可以用这种光电开关.
我想,应该不太好用.用超声波的好了.

网友F:
E3JK-R4M2,我需要的正是它。

谢谢老菜鸟前辈。
:)

网友H(2009-11-16):
E3S-RS30E.2M.1000元。百分百可以用

网友I(2011-09-19):
楼主写的很详细 看过之后受益匪浅 我对传感器应用也比较感兴趣

 不知道能不能留个联系方式多多交流  QQ 526061823

网友J(2012-07-09):
偶尔路过,时隔6年,说点废话。可以把光电抬高一点,60度向下照射。试试效果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