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信捷FC系列PLC应用实例及程序

楼主(2006-10-10):
小弟是刚接触PLC工控,想请求各位大大的帮忙,给点初级的资料,应用实例以及程序,让小弟有个实际应用参考,万分感激.谢谢  现在手头上的PLC是信捷FC系列16或24的

邮箱 ntwujg@163.com

网友A:
你需要哪方面程序,具体控制要求,

网友B:
信捷plc可完全兼容三菱fx系列plc吗??“大刀向鬼子的头上砍去”是信捷公司的吗?能否给发一份信捷plc的编程手册?20点左右的plc价格多少??能否以优惠的价格给坛子里的弟兄提供试用装?
 email;  ncj_12345@yahoo.com.cn
地址:山东威海高技区火炬路156号双丰公司设备科
      乜初杰                     邮编264209

楼主:
普通的机械动作就可以  目前也就这样的要求 谢谢!

网友C(2008-02-23):
现在的信捷非同以前的信捷,经过两年的发展,功能,质量有了很大的进步,很难找缺点的,2-5路脉冲输出,最大脉冲输出系数200K,支持CAN总线,TCP/IP以态网,实现2轴直线插补,圆弧插补(支持连续路径和不连续路径), C语言功能块。内藏双通讯口、编程调试方便,
XP3系列是集逻辑控制、模拟量输入输出、温度控制、HMI于一体的多功能一体机。XP3系列整合了PLC和人机界面的所有功能,本机配备了2通道高速脉冲输出(0--400k)和2路32位高速计数(最高可达200k)。能够快捷方便的实现中小规模控制。

网友D:
我用信捷的XC作了2轴的控制。

车床用手扳车改,加了2根滚珠丝杆,2只步进电机控制Z轴和X轴。

车料用震动盘送入,气缸推进,弹簧夹头夹紧,车端面,车外圆,车内孔,孔口内外倒角,弹簧夹头松开,排料,再循环。

一个工人可以看2到3台车。

车削参数在OP320A上设置。

效果还可以。

网友E:
可以去网站上下, 例子都有的。资料比较的齐全。www.xinje.com.cn

网友E:
快乐天屎:
    信捷的PLC使用的是自己的一套系统,和三菱的不能软件上不能兼容。但是编程方面有些地方差不多,变成手册在网站上可以下,你看了编程手册的话应该会很清楚,写起来没什么问题。至于价格,你可以来电询问051085134136转销售部

网友F(2016-09-14):
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大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