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如何解释以下程序.

楼主(2006-10-10):
请教以下程序应该如何理解?

网友A:
传送出错,只能一步修正。

楼主:
求教如何一步修正?我不是很明白.

网友B:
赫赫,程序怎么会这样子

网友C:
可能电池没电,程序遗失。

网友D:
程序不对

楼主:
程序是上载出来的.

网友E:
这是什么程序啊

网友F:
这段程序在PLC内错误没有执行.

网友G:
经过本人亲自出马动手实验,有以下解释;
1.上图一部分是梯型图程序,一部分是助记符视图.
2.出现红色的是编写程序有误(如 27 行没有输出).
3.程序有部分符号电脑无法识别(如????).

网友G:
请大侠们指教!!

网友H:
怎么会有这么多的????,数据丢失了吧!

网友B:
应该是上载上来的程序,可能是你的cxp版本太低

网友I:
是不是欧姆龙的PLC?   ????是丢失有程序.
我厂的PLC出现过停电程序丢失的问题.内部电池也是好好的.程序完整后就正常了.

网友J:
可能用手持编程器修改过,改出问题了

楼主:
谢谢楼上的各位,我的设备正常.只是初次学习,上载后看不明白,来此请教.可能是上载过程中出现的错误,根据楼上的说法.我也认同.是否再上载就会没问题呢?现在使用的软件是:CX-PROGRAMMER5.0版本.

KFC???

网友:
什么情况啊

KFC???

网友:
没遇到过

网友K:
你选择的PLC型号不对!

网友L:
記憶體故障,換新記憶體.

网友M:
...............迷糊,我只知道 程序有问题,肯定丢失了...

楼主:
各位不会吧?程序丢失的话,我的设备还能正常运转吗?
等我再试上载次看看情况是否还是这样.到时就明白了.
谢谢各位.希望有此经验的多谈谈看法.

网友N:
上载的过程中部分指令可能有丢失,大概是CPU型号没选对或者软件有问题。

有部分是梯形图部分是指令表,说明指令表显示的那部分无法用梯形图显示出来。

网友O:
同意楼上的说法,用语句表应该能显示出来.
我也碰到过相似情况.不过是S7-200的.

网友P:
我遇到过一种情况是:从指令表里输入程序,由于回车还是别的原因
回到梯形图中,就造成类似这种情况,但没有????。就是指令都聚在一步里。
问题至今不知怎么解决,不知有没有人知道怎么从指令表里输入程序,回到梯形图里会是完美的。

网友Q:
过程中部分指令可能有丢失,大概是CPU型号没选对或者软件有问题。

有部分是梯形图部分是指令表,说明指令表显示的那部分无法用梯形图显示出来。

网友R:
设备运行正常吗?是不是PLC的型号错了,或者是CPU号错了,软件里的CPU号和PLC的CPU号一致吗?

网友S:
程序错误

楼主(2006-11-14):
像楼上所说应该是程序问题,我又重新上载一次,问题依旧。各控制部分没有问题,只是出现电脑监控画面数据不能读取,可能问题就在这里。衷心感谢各位!我在分析分析看。

网友A:
在离线状态:将错误助记符视图改为梯形图程式,然后连线将程式传到PLC(本人处理过此故障方法如上).

网友T:
想知道来问我吧

网友U:
程序出错了,

网友U:
有备份的话,恢复回去就可以。

网友V:
是不是编程软件不支持

楼主(2007-01-03):
楼上说的对.是软件不支持.不知有什么办法可以恢复?我用CX-P5.0 问题如图

网友W:
应该是程序错误或者是PLC选型有误.

网友X:
软件不支持,也能上传吗?

网友Y:
看一下CPU的型号,程序内可能有用FB编程。

楼主:
请问楼上,看CPU型号是否需要开启PLC,通过PLC的型号标识看不出CPU型号吗?

网友Z:
我用的就是5.0的软件,6.1编的程序它都能顺利的打开,看一看CPU的选型吧,再检查一下通讯电缆有没有干扰?

网友AA:
我在现场遇见过这种状况,cpm1a供水的,后来分析原因 1.干扰太大,2.plc没有电了,系统掉电后程序有丢失情况,3.plc损坏。
我当时是把plc程序下下来以后,参照残损程序把损坏部分重编了。

楼主:
察看过PLC是CPM2A,找不到CPU 的型号在哪?

网友AB:
我们公司也出现过.用的是cpm1a水泵用的有一次停电以后就不能用了可能是程序丢了我们也没法看,也没编程器

网友AC(2007-02-03):
我很早以前用过OMRON的PLC,我的印象里好像是扩展指令的问题,太实际的我记不清楚了!可以发邮件给我houyongjian@126.com

网友AD:
我曾帮别的公司维修时遇到过两次,重新编写相关程序搞定?

网友AE:
你的软件版本低了,程序是用CXP6.0以上编写的,你把软件升级就OK了,我解决过两次!QQ:35560861

网友AF:
AB的PLC咋做流量累积,Logix5000

网友Y:
我在最近遇到了此问题:以前PLC内的程序是我自己写的,上次我去维修时,上载程序后,出现了同样的问题。在电脑与PLC联线后,有出现通讯终断的现象,开始以为是CX-P未安装好,重新安装还是不行。安装CX-P3.1后,通讯终断现象更为频繁;安装CX-P5.0后,好一点.更换一台电脑后,上载程序,一切正常.
 原来是电脑系统出现了问题,重新安装系统与CX-P后,再使用正常.

网友AG:
可能是时间太长,电容放电所致。
重新编写后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AD:
程序出错!

网友AH:
是扩展指令没有设置的问题。。。

网友AI:
plc工作正常?不会吧.问题还没解决?找我qq:439310473

网友AI:
cpu工作正常?联系我帮你搞定qq:439310473

楼主:
好人真多,先谢了.我的设备一直正常运转,每有什么故障表现.我只是下载程序时出现这种现象,搞不明白贴出来让高手分析,我这样的菜鸟学习.

网友AJ(2007-05-27):
PLC选型错

网友AK:
都不是 是PLC与电脑的通讯端口选错了

楼主:
楼上说的有道理,CPM2A本身有两个通讯端口,其中9P-232口被上位监控电脑占用,我使用的是20P的转换口。

网友AL:
程序编写错误

网友AM:
是数据线问题造成传送出错,我曾经遇到过。

网友AN:
我也同样出现过,上载难道上载不了完整程序吗?是在37步。不知道为什么?以前的程序也是正常在用。大侠帮忙。

楼主:
问题一样,
众说都有理,不知听谁的。
反正设备正常,无所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