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RSView ME通讯

楼主(2006-10-10):
用RSView ME 编写PanelView Plus 1000的触摸画面时,通讯与计算机使用的端口有没有关系?如:使用COM1可以,而使用COM4不可以.是不是别的设置错误问题.

网友A(2009-01-09):
楼主,你的问题解决没有?

PanelView Plus 1000用以太网是怎么和PLC通信的

PLC是带控制网模块和以太网模块,RSView ME里是怎么设置的,楼主你有RSView ME软件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