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
求助;变压器能否长时间在额定电流下运行

楼主(2006-10-10):
求助:变压器能否长时间再额定电流下运行,[时间指一年以上],变压器长时间运行最大输出功率是多少?谢谢各位!

网友A:
啥叫额定电流?就是额定状态下的输出电流,理想正常环境是可以的,除非你是环境温度高或高海拔等特殊原因!

网友:
老大:我说的是变压器长时间满负荷运行,[百分之百],有些资料上说,变压器最佳运行电流是额定电流的百分之七十五到百分之九十!

网友:
有没有高手能详细的解答这个问题,求求大家了!

网友:
变压器经济运行的负荷是65%,此时的铜损和铁损最小,在高压计量的情况下,变压器的损耗是要你付款的。如不计损耗可运行在接近100%,取决于环境温度和散热条件。

网友B:
如果散热良好长期运行应该没问题.

网友C:
我原来在一小私企由于不断增加设备,老板又不舍得更换变压器,致使变压器经常在超负荷10%左右运行,但两年没出现过问题

网友D:
1、变压器能长时间在额定电流下运行;
2、因为额定电流就是变压器能长时间安全运行的最大允许电流;
3、变压器最佳运行电流是额定电流的百分之七十五到百分之九十是指变压器效率最高既变压器经济运行状态;

网友:
65%以上的负荷铜损增加,已不是最经济运行,但是以我国实行的二部制电价,负荷低,平均电价就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