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怪,怪电机变频时功率因数如何测

楼主(2006-10-10):
有个项目要测电机变频时的功率因数,我装了功率因数表,是数字显示的那种。电机工频工作时,测量正常。但变频时测量就不正常了。功率因数表的进线接于电机侧。换了几个牌子的功率因数表都不行,把功率因数表的进线接于变频器进线端,不工作时显示0.735,工作时显示0.93,也不对吧。功率因数表厂家的工程师也是不明不白,难道电机变频时的功率因数无法测量吗?

网友A:
变频器干扰造成的 换用指针式的会好些

网友B:
干扰所致,楼主没装滤波器吧

网友C:
变频器会干扰测量,知道其功率因素比较高就是,通常大于0.95.

网友D:
可能是变频器的载波干扰,变频器对附近的数字计量仪表干扰是很大的;降低载波可能减少点;

网友E:
我觉得应该是变频输出的是脉冲宽度不停变换的方波所致,一般的功率因数表都是测量正弦交流电,所以测不出来是正常的

网友F(2006-11-11):
我觉得是正常的,变频器不工作时基本是一个容性的,所以功率因数低是正常的,变频器工作时西门子手册上说他的功率可以达到0.98,比你测得的0.93还要高。电机运行的实际功率因素在参数里可以看得到!

网友G:
的确是干扰造成的。

网友H:
是干扰.功率因素表接变频器输入端,不接输出端.你后面测的0.93基本合理.

网友I:
功率因数表是测电压和电流的相位角,然后对他们滤波并换算出一个对应的模拟电压。正弦波每隔180度一个过零点,电流也是一样,所以一点问题也没有。但变频器的电压输出很乱,含有很多谐波,如果用示波器看,可以说是很杂乱。电流波形基本接近一个正弦波,所以,在一个周期里,典压波形会有很多过零点,这样,他们的相角差在一个周期里会由几个或是几个,没有规律可言,所以测出来的肯定不准。对付这测量方法,不能用测相角的办法,而是要用测功率的办法,首先测出有功和无功,然后反算出功率因数。如果用变送器,需要选用能测真有效值的变送器。另外建议不要轻易测量变频器的电压,它的电压波形尖峰很大,很陡,目前很多仪表都会被损坏。最好的办法是采用变频器自身的读数。另外,在变频器输出到电机的环节,由于变频器内部电容的作用,功率因数已经基本接近1了,不需要测量,我们更关心的是变频器的输入侧的功率因数

网友J:
装在进线册

楼主(2006-12-27):
大家好,有好长一些时间没来论坛了,感谢大家的参与,我这个项目在大学城的一个给排水设备研究项目,研究生们一定要用数字式的功率因数表,没法子啊。装在变频器进线侧也试过了,也对不上水泵的厂家的功率因数,最后,到现在,也没好办法解决,只好不了了之。说现在的测量技术还达不到这个水平。我晕。

网友K:
做学问不必太拘泥于形式,为什么一定要用数字式的功率因数表呢?我们关注的是结果啊。记得一位大科学家要他的助手测一下一只灯泡的体积,结果这个助手列出了很多数学计算公式,写满了很多张稿纸,弄得面红耳赤也没算出个所以然。过了一段时间,这位大科学家问这个助手测算结果时,发现这个助手还在埋头苦算,便笑着走到他的身边,拿起了那只灯泡,然后拿了一个量筒。。。。。。

网友L:
没有搞过,谢谢楼主的分享。

楼主(2007-12-02):
这个事还没解决,现在又来了不是,大学城的教授们在第二次设备要求中直接要装(能测变频工作时的功率因数),这不是麻烦了。
我头晕啊

网友M:
高压综保都有这样的表。

  低压我也见过标准的综合电量数字表,但是效果怎么样不知道。再找找别的产品嘛

网友N:
添加进线电抗器和滤波器应该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O:
其实道理很简单:
   现在一般盘装功率因数表是整流系结构,对测量波形和频率均相当敏感,变频器的输入端的电流波形不为正弦波,所以你还能测量,但精度确实不敢保证..至于接在变频器后,那就是纯粹的忽悠了..呵呵..
   这个厂家也是没事找事,用了变频器+电机调速系统,你还去测电机的功率因素干什么.简直无法理喻..

网友P:
还没有碰见过这问题

网友Q:
买台功率分析仪,很容易测试,我们每次做试验都要测试.

网友R:
干扰所致

网友S(2009-07-05):
引用 网友F:
我觉得是正常的,变频器不工作时基本是一个容性的,所以功率因数低是正常的,变频器工作时西门子手册上说他的功率可以达到0.98,比你测得的0.93还要高。电机运行的实际功率因素在参数里可以看得到!

网友T:
测量应该放在变频器的进线端。变频器输出含有高频载波。对于用户和电网而言只有变频器进线电网的功率因素才是重要的指标,关系到供电部门对工厂的要求。

网友U:
要变频器的功率因素,你放在变频器的输出端干什么?变频器本身的消耗你不管了么?

网友V:
在输出侧测量肯定不行。

网友W:
这个问题还没解决吗??解决方案说下啊,学习啊。

这个可以有的

网友X(2009-08-12):
西门子变频器&PLC培训

http://www.pulse-man.com/

培训中心简介:
中心备有完善的试验设备,舒适的课堂环境,人性化的授课方式。由于西门子工控产品门类众多,为了达到我们专业化的水准,我们每个产品都有专门的讲师授课,每个讲师都是一个产品的专家,这样足以保证每个学员接收的都是专家级授课。

-培训对象
毕业或即将毕业的与电气专业相关的大学生(电力电子类、工业自动化类、机电专业、工业控制类专业等相关专业)
各企业生产、设备管理人员、自动化电气工程技术人员、自动化设备(生产一线)操控人员、电气设备维修行业从业人员、自动化电气公司业务人员等欲提高自动化专业技术理论水平的人士。
二.授课方式
1、由本中心具有多年一线实践经验和理论基础的年轻讲师主讲。
2、科学安排课程,理论知识和动手操作,随讲随练结合实物点评,保证学员的学习质量。
3、本培训中心有自己制做的视频教程、图片教程
4、在讲课中大量穿插故障案例和解决方法,使学员学习理论知识更形象,动手实操目的更精准。

三、报名条件
具有一定实力、志向、电工电子基础知识的都可报名。收到您的培训申请后,我们将尽快确认开课日期。
四、培训目标
1、无实际操作基础人员通过培训学习,对变频器和PLC能够进行系统掌握,即能够对变频器和PLC进行正常调试维护保养以及处理常见故障。
2、熟悉变频器和PLC的人员通过培训学习,更能把握变频器和PLC使用的深层问题(如工艺控制),针对实际情况做到快速反应、即时解决故障为正常生产保驾护航。

网友Y(2010-03-28):
调试变频器时 我也遇到同样问题 带负载运行 测量仪器中 P 不等U Icosφ  而从二次直接加入标准的正弦波电流时 P 等于U Icosφ  我怀疑cosφ 不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