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大铁粉定量给料机量程的方法

楼主(2006-10-10):
生料配料铁粉下料使用带预给料机的DEL型定量给料机,量程为4t/h。由于生料磨产量的提高,再加上原料成分的变化,使得铁粉给料机给料能力显得不足,造成出磨生料Fe2O3合格率达不到控制指标。并且由于原定量给料机下料皮带速度低,造成对预给料机的控制很不稳定,下料量始终波动,下料精度得不到保证。因此,只有增大铁粉给料机的下料能力,才能在保证生料质量的前提下提高产量。
 1 改造方法
 为了减少改造投资和不影响生产,我们选择了不改动原来定量给料机的秤体结构,只改变皮带运转速度的方法。因为该电动机为直流调速电动机,转速提高有限,因此采取减少减速机减速比的方法。
 由于定量给料机的测速传感器是测量直流电动机的输出轴的转速,减速机改变后,定量给料机原来的控制参数(速度计量部分)不适合了,控制参数必需调整才能保证定量给料机计量的准确性。
 铁粉定量给料机原使用减速机型号:KA86 R63/A,减速比是:3692。同时我们有) 台旧的同型号减速机,减速比是1756。如果使用它,联接形式不需改变,易于操作。现铁粉定量给料机的直流调速电动机功率为0.52KW。由于该种型号功率的直流调速电动机还应用于) 台40t/h的定量给料机,所以该电动机功率完全可以满足需要。根据改造前后2台减速机的减速比,我们计算控制参数,并在更换减速机后,作相应调整。
 1) 计算量程:
 原减速机和现减速机的减速比相比为:3692/1756=2.103倍。那么提速后量程应该到4*2.103=8.412。加上原定量给料机设计时要求的125%富余量,则最大量程达10.507t/h。那么定量给料机的量程可以定为10t/h。控制参数P14由4000改到10000。
 2) 计算定量给料机皮带额定速度:
 原值为0.0084。改造后的值0.0084X10/4=0.021。控制参数P20由0.0084改到0.021。
 3) 计算速度传感器输出脉冲数:原值为905.5。改造后的值905.5X10X1756/(4X3692)=1076.7。控制参数P21由905.5改到1076.7。
 4) 计算皮带转1圈时间:
 原值为593.8。改造后的值593.8X4/10=237.5。控制参数p22由593.8改到237.5。更换减速机后,控制参数按上面计算的值相应更改。该定量给料机量程已由4t/h改到10t/h。
 2 改造前后比较
 1) 改造后由于皮带速度的提高,给料机调整的余量增加了,下料量曲线变得平稳了,解决了下料振荡状态。
 2) 改造前下料量一般在2.5~4t/h,改造后下料量一般在2.5~6t/h 运行。生料的铁粉改造前合格率为85% 改造后合格率为90%以上。
 2) 由于改前直流电动机始终处于高速运转状态,直流电动机温度比较高;而改后直流电动机处于中低速运转,直流电动机的温度降低了。
 4) 改造后量程的扩大对铁粉质量的要求大大降低,可以选择一些低品位的原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