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近开关应用知识

楼主(2006-10-10):
接近开关简介
一、 性能特点
在各类开关中,有一种对接近它的物体有感知能力的元件——位移传感器。利用位移传感器对接近物体的敏感特性达到控制开关通或断的目的,这就是接近开关。当有物体移向接近开关,并接近到一定距离时,位移传感器才有“感知”,开关才会动作。通常把这个距离叫“检出距离”。不同的接近开关检出距离也不同。有时被检测验物体是按一定的时间间隔,一个接一个地移向接近开关,又一个一个地离开,这样不断地重复。不同的接近开关,对检测对象的响应能力是不同的。这种响应特性被称为“响应频率”。
二、 种类
因为位移传感器可以根据不同的原理和不同的方法做成,而不同的位移传感器对物体的“感知”方法也不同,所以常见的接近开关有以下几种:
1. 涡流式接近开关
这种开关有时也叫电感式接近开关。它是利用导电物体在接近这个能产生电磁场接近开关时,使物体内部产生涡流。这个涡流反作用到接近开关,使开关内部电路参数发生变化,由此识别出有无导电物体移近,进而控制开关的通或断。这种接近开关所能检测的物体必须是导电体。
2. 电容式接近开关
这种开关的测量通常是构成电容器的一个极板,而另一个极板是开关的外壳。这个外壳在测量过程中通常是接地或与设备的机壳相连接。当有物体移向接近开关时,不论它是否为导体,由于它的接近,总要使电容的介电常数发生变化,从而使电容量发生变化,使得和测量头相连的电路状态也随之发生变化,由此便可控制开关的接通或断开。这种接近开关检测的对象,不限于导体,可以绝缘的液体或粉状物等。
3. 霍尔接近开关
霍尔元件是一种磁敏元件。利用霍尔元件做成的开关,叫做霍尔开关。当磁性物件移近霍尔开关时,开关检测面上的霍尔元件因产生霍尔效应而使开关内部电路状态发生变化,由此识别附近有磁性物体存在,进而控制开关的通或断。这种接近开关的检测对象必须是磁性物体。
4. 光电式接近开关
利用光电效应做成的开关叫光电开关。将发光器件与光电器件按一定方向装在同一个检测头内。当有反光面(被检测物体)接近时,光电器件接收到反射光后便在信号输出,由此便可“感知”有物体接近。
5. 热释电式接近开关
用能感知温度变化的元件做成的开关叫热释电式接近开关。这种开关是将热释电器件安装在开关的检测面上,当有与环境温度不同的物体接近时,热释电器件的输出便变化,由此便可检测出有物体接近。
6. 其它型式的接近开关
当观察者或系统对波源的距离发生改变时,接近到的波的频率会发生偏移,这种现象称为多普勒效应。声纳和雷达就是利用这个效应的原理制成的。利用多普勒效应可制成超声波接近开关、微波接近开关等。当有物体移近时,接近开关接收到的反射信号会产生多普勒频移,由此可以识别出有无物体接近。
三、 主要用途
接近开关在航空、航空、航天技术以及工业生产中都有广泛的应用。在日常生活中,如宾馆、饭店、车库的自动门,自动热风机上都有应用。在安全防盗方面,如资料档案、财会、金融、博物馆、金库等重地,通常都装有由各种接近开关组成的防盗装置。在测量技术中,如长度,位置的测量;在控制技术中,如位移、速度、加速度的测量和控制,也都使用着大量的接近开关。
四、 选用注意事项
在一般的工业生产场所,通常都选用涡流式接近开关和电容式接近开关。因为这两种接近开关对环境的要求条件较低。当被测对象是导电物体或可以固定在一块金属物上的物体时,一般都选用涡流式接近开关,因为它的响应频率高、抗环境干扰性能好、应用范围广、价格较低。若所测对象是非金属(或金属)、液位高度、粉状物高度、塑料、烟草等。则应选用电容式接近开关。这种开关的响应频率低,但稳定性好。安装时应考虑环境因素的影响。若被物为导磁材料或者为了区别和它在一同运动的物体而把磁钢埋在被测物体内时,应选用霍尔接近开关,它的价格最低。在环境条件比较好、无粉尘污染的场合,可采用光电接近开关。光电接近开关工作时对被测对象几乎无任何影响。因此,在要求较高的传真机上,在烟草机械上都被广泛地使用。在防盗系统中,自动门通常使用热释电接近开关、超声波接近开关、微波接近开关。有时为了提高识别的可靠性,上述几种接近开关往往被复合使用。无论选用哪种接近开关,都应注意对工作电压、负载电流、响应频率、检测距离等各项指标的要求。

网友A:
能否解释一下接近开关与光电开关的区别呢?

楼主:
都市浪子,查看一下我以往发的帖子吧!

网友B(2006-12-17):
好,收获不少,尽管平时用的很多,但到理论上来还没有那么多东东知道的!

网友C:
接近开关要与阀位卡一起配合用,为何只字不提

网友D(2007-10-25):
帖子不错,支持一下!

网友E:
这正是我所需要的,谢谢

网友F(2007-12-23):
好久没来啦!学习学习

网友G:
"在各类开关中,有一种对接近它的物体有感知能力的元件——位移传感器。利用位移传感器对接近物体的敏感特性达到控制开关通或断的目的,这就是接近开关。"?
要知道,位移传感器又是种东西。

网友H(2008-04-20):
值得学习 这正是我所需要的,谢谢

网友I(2008-05-23):
要接近开关资料请登陆yas-yamatake.com

联系电话15952838215

网友J:
上海华韶经贸发展公司是欧美日多家工业器材生产商的中国代理和授权经销商,专业从事工业器材的推广销售及售后服务工作。主要代理的NORGREN(英国诺冠)、HERION(德国海隆) 、BUSCHJOST(德国宝硕)、CONVUM(日本妙德)、METALWORK(意大利麦特沃克)气动产品在价格和货期等方面具有非常大的优势,其他代理经销的有:SEW、ATB、FIMET、BONFIGLIOLI、BAUER、FLENDER、MGM、YASKAWA、AIRSCREW、 LECTRODRIVES、STOBER、STROTER、LENZE、BALDOR、 MOTOVARIO、LOHER 、ZF、ZAE、WARNER、P.I.V.电机、减速器、变速、齿轮箱;ZF、MAYR、KEB、ENDINE离合器﹑刹车﹑缓冲器;WAUKESHA、APV、SIHI、IWAKI 、GAST 、SHINKO、KSB、VISCOTEC、RIETSCHLE 、 BUSCH 、ZENITH工业泵; FESTO、BIMBA、BOSCH、REXROTH、KURODA气缸; KOGANEI、PARKER、ASCO、HONEYWELL、REXROTH、VICKERS、TAIYO、ROSS、BURKERT、TOKIMEC工业控制阀; NODOBEL、UNIBAL、SPIETH、NSK、NTN、INA、FAFNIR 、STIEBER、FEWPRO、SFERAX、ASKUBAL轴承;SMC、SCHLEGEL、MOELLER、OMRON、HONEYWELL、PARKER、VOGEL、RITTAL、C.LEECOOK、TECHNE、PFANNENBERG气动液压元件;ZELISKO电力互感器;C.E.M.I电磁铁;SNT传感器等。
针对烟草行业进口设备多,技术及操作要求高的特点,我公司多年来专门开展了与卷烟生产设备相配套的零备件业务,主要应用的机型有:
1、 卧/立式打叶机设备、复烤生产线;
2、 制丝线----意大利COMAS(柯马斯)公司的COMAS制丝线 (包括真空回潮机)。(秦皇岛烟机厂;昆船)。
3、卷接机----英国MOLINS(莫林斯)公司的MARK-95(马克95),SUPPER9(超九),PASSIM(帕西姆);(许昌烟草机械厂)。
4、卷接机---德国KORBER公司的HAUNI(虹霓)制丝线(包括真空回潮机)和PROTOS(普罗陀斯)卷接包装机(SE70;VE70;HCF70);
5、包装机---德国SCHMERMUND(斯幕门)公司的B1包装机和BE包装机;
6、包装机---德国FOCKE(福克)公司的福克包装机;(青岛烟机厂)
7、包装机---意大利GD公司的GD8000X1软包装机和GD8000X2硬包装机;(上海烟草工业机械厂;平水;昆船)
8、包装机---意大利SASIB公司的6000型软包装机和8000型硬包装机;
9、包装机---法国LOGA(洛嘎)公司的LOGA包装机;切丝机(常德烟机厂)
我公司集多年进口及进口设备零备件配套经验,并有多名受国外专家培训的专业工程师,可根据用户要求提供最佳的配套设计方案及售后服务。
为解决工厂急需,我公司在上海仓库常备多种工业器材,同时也为客户提供零备件的进口代理业务,我公司直接进口、内地交货、人民币结算。多年来,我公司为许多家烟厂、烟机生产厂及烟机修理厂提供进口备件,为企业完善设计、减少成本、解决急需,正常生产做出了努力。
如有需求请来人、来函联系。我们同时欢迎您来沪考察,相信我们良好的服务与信誉会使您满意。
联 系 人:郑 君
联系电话:021-62271229-804 手机:13585871400 传 真:021-62271228
E-Mail:shhs4@126.com

网友K(2008-09-03):
急求:找烟厂朋友寻求硬盒包装机的资料。想借鉴它的结构及设计思路。谢谢

网友L(2008-10-13):
安徽蚌埠市科达电器有限公司、安徽科达机械自动化有限公司、科达集团(香港)进出口有限公司是有近十年历史的专业生产和进口烟草机械配件的科工贸一体化企业,经营德国虹霓PROTOS、KDF2、AF2、HCF80机组、意大利G.D机组、英国莫林斯PASSIM机组、德国佛克FOCKE、BE、BO机组烟机零配件。同时还经销西门子Siemens、欧姆龙OMRON、图尔克Turck、施耐德Schneider、倍加福P+F、施克SICK、霍尼韦尔Honeywell、基恩士keyence、巴鲁夫Balluff等公司的电器产品。
  安徽蚌埠市科达电器有限公司、安徽科达机械自动化有限公司、科达集团(香港)进出口有限公司与德国虹霓远东有限公司、意大利G.D自动化机械有限公司、英国莫林斯有限公司、德国佛克(FOCKE)有限公司多家世界知名企业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友好业务合作关系。我公司可根据您所提供的零配件件号或品牌和型号,及时为您提供货源。同时还为卷烟厂和贸易商提供烟机进口零配件原始报价,贵公司按件号确定购买的部分零配件,本公司可按对应的型号提供低于原始价格的优惠进口产品。
  安徽蚌埠市科达电器有限公司、安徽科达机械自动公司、科达集团(香港)进出口有限公司现货有PROTOS机组、KDF2、AF2、HCF80机组、G.D机组、PASSIM机组、FOCKE、BE、BO、6000型机组进口及国产设备零配件,数百种可供选择,并备有产品目录供您参考价格。
联系人:朱小姐,.电话:0552-4090949, 传真:0552-4085026, QQ:971611978,邮箱:971611978@qq.com

网友M(2008-12-30):
安徽科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专业生产德国虹霓PROTOS、KDF2、AF2、HCF80机组、意大利G.D机组、英国莫林斯PASSIM机组、德国佛克FOCKE、BE、BO机组烟机零配件。我们在对进口产品进行国产化的开发研制上,通过与卷烟厂协作,在设备性能调试、对口连接、使用寿命、外观尺寸等方面完全替代进口产品,填补了国内空白。

同时还经销西门子、图尔克Turck、倍加福P+F、施克SICK、霍尼韦尔Honeywell、基恩士keyence、等公司的电器产品。

联系人:殷大菊 电话:0552-4085263 13305527381 传真:0552-4085026        QQ:171372319

网友N:
注意对工作电压、负载电流、响应频率、检测距离等各项指标的要求

网友O(2009-03-30):
烟机上用了好多elobau传感器,schleicher安全继电器

网友P:
我公司有激光打标设备,专用激光对烟草的编号打标 有需求者与我联系!!! 电话:15608653319

网友Q(2012-05-21):
值得不断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