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方使用Modbus RTU协议与C200HE联机

楼主(2006-10-10):
请教:可否第三方使用Modbus协议与OMRON-C200HE联机?

网友A:
可以的,用无协议做,但是有些麻烦的qq7108570探讨

楼主:
很抱歉,我对OMRON-C200HE通信认识不多,是不是RS-232C方式通信?

网友B:
什么叫第三方?两个主?一个从?

网友C(2006-11-18):
联系我qq:19420097

网友D:
可以,請用C200HW-COM06-V1,一般MODBUS-RTU都是RS485.
利用CX-PROTOCOL編寫通訊指令,MODBUS CRC可以自動演算完成.
配合PMCR指令既可完成.

网友E:
TO chenyilun

 请问chenyilun兄有没有用CX-PROTOCOL做的一些案例和CX-PROTOCOL中文说明书,小弟现在急需,可否发一个我看一下。如果不方便的话,我愿意用一些资料或软件交换。E:KUN97@163.COM

网友F:
可以去加一个欧姆龙的ascii21模块来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