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
变压器能工作在47Hz和60Hz下吗

楼主(2006-10-10):
有没有24V变压器能工作在两种电压下面的?
345V/47Hz和440V/60Hz

网友A:
很少见哦,静候高手....

网友B:
1、345V/47Hz = 440V/60Hz = 7.3 ,主磁通不变;
2、但变压器的感生电势与频率成正比;
3、当频率变化时,感生电势随频率正比变化;
4、所以没有24V变压器能工作在两种电压下面的。

楼主:
我们那里允许它在440V下的输出电压高一点,但是不知道能不那长期使用而没问题(例如温度之类的,我不知道还要考虑些什么)
还有我主磁通都是7.3没有变,那要是主磁通变化的话就不能生产这种变压器啦?

网友C:
我去翻翻电工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