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Hz变压器可以长期用于60Hz下么

楼主(2006-10-10):
变压器容量足够大的话,50Hz变压器可以长期用于60Hz下么

网友A:
完全可以

网友B:
可以!输出也是60HZ的

网友C:
可以的
不信就式式

网友D:
可以,同等功率的变压器,可以通过比额定频率更高的频率。比如50hz的变压器可以用在60HZ,的电网,且可输出功率略大,但60hz的变压器用在50hz电路中,可输出功率减小。

网友E:
通电频率跟磁场强度的饱和是什么关系。

网友F(2006-11-13):
完全可以 ,而且效果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