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横河DCS

楼主(2006-10-10):
本厂使用的DCS系统是CENTUM CS,在检查拆装温度卡件某一个通道接线时,会引起同一个卡笼中的其它通道温度显示值在ICS 上的变化,需要把有变化的通道重新接线后故障才能消失,这种情况多次出现,我们检查接线和卡件安装都很牢固,不知故障出在何处?请各位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先把这一通道从组态上删除,再拆除接线,试试

网友B:
我们专业提供横河DCS操作站显示器替换.有需求请和我联系.QQ:466123887,电话:13512531619 韩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