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OMRON)PLC
USB接口的转换

楼主(2006-10-10):
大家好。我用的USB转RS-232接口,台湾BAFO-BF810。怎么装了上载不了程序呢。系统为XP的。请帮忙

网友A:
不一定每一种品牌USB转RS232的转换接口都能用,
建议把电脑搬进电脑城多试几种品牌的.

楼主:
它能装上。可以检测到硬件,但就是连不上机

网友B:
只有多试试啦

网友C:
我用过这种转换线,应该OK的,在选择COM口的时候可能要注意一些
有问题可能大家探讨一下
0755-83475365-204

网友D:
应该没问题的,,下载好不好使?

楼主:
我听我朋友说是那个IP好不一样引起的。它的IP号的确和驱动程序的不一样。

网友E:
用PCMCIA卡,才100多元,这样才是真正的232口.

网友F:
我们也用过类似的转换线,好象和选择COM口有关系

网友G:
不要使用支援usb 2.0,要用usb 1.0.
usb 2.0於xp會被定義為智慧型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