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仪表
Schlumberger故障判断

楼主(2006-10-10):
Schlumberger质量流量计在使用过程中可能会出现一些故障,最为常见的是:“传感器错误,测量管不振动”。
根据说明书上所提到的共有7个可能性会导致该故障发生。我们很容易认为是测量管不满管,含有气泡,因为这样我们就没有必要再去作进一步的工作了。
其实问题的根本原因并不一定是这个原因。
首先我们要检查仪表安装的相对高度,是不是低点,然后根据介质和压力情况,判断是不是没有满管。在仪表设计和安装的时候都会注意到这一点,出问题的可能性不大。
然后根据距离泵的远近,周围的振动情况来判断是否是管线自身的震动和环境的振动锁相造成紊乱。可以通过增加支撑来解决这个问题,当然,发生问题的时候,需要两个人相互配合,一个人改变振动的谐振频率,另一个人检查问题是否就此消除。
然后检查励磁电压是否足够高。根据观径不同需要的电压也不同,这个电压可以调整,并且该电压不够是造成问题的关键。
调零,经常出现测量管不振动的问题是可以尝试调零,仪表的调零过程不单纯是调零,还包括一些励磁线圈的频率和固有频率的搭配问题。这种仪表测量的根本原理就在于测量管的振动来代替测量管道的旋转,从而产生科氏力。要想产生稳定的振动,不同介质充满管道后振动的固有频率是不等的,这就要求励磁线圈的电压频率和固有频率进行搭配,如果搭配不好,那么在检测过程中就容易出现不振动的情况。所谓的不满管时出现的不振动也就是固有的谐振频率的改变造成的。
抛砖引玉,希望大家看了加为精华。

网友A:
我最近碰到一台,测量柴油.表上游下游都装有阀门
前端阀门全开,后面阀门开1/3
这个时候前端压力4.3MPA,后端3MPA,仪表测量值偏小,测量管震动幅度超限
我改动2个阀门的开度,前端后端开度一致时,仪表能正常工作
但是这个时候系统压力达不到要求,前端3.5MPA左右,后端只有1MPA,而要求是后面的压力要有3MPA.
请问这种情况是什么问题产生的?流速过快?
如果通过安装来解决呢?

楼主:
仪表的压损太大了!这么大的压损你们也能接受吗?真是令人难以置信。通常流量检测来说,有0.1MPa的压损已经是很多人不能承受的了,你们的竟然达到25公斤的压损,会不会是弄错了?如果确实有这么大的压损,那么换表吧!当然,你看的参考压力应该是距离仪表很远的地方,二者相减得到的压力损失应该有其它原因造成。

网友B(2007-01-18):
请问在那里能买到schlumberger的质量流量计,听说用它测量液化气,效果比较好。请帮忙回复wanshan123@21cn.com,谢谢

网友C:
加支撑可以,但是千万不要有管道应力在啊,支撑力太大造成仪表停振,那样仪表还是不能正常工作的

网友D:
TO武汉万山:
据说Schlumberger质量流量计已经退出中国市场。

网友E(2010-11-24):
谁有斯伦贝谢的传感器线序说明。就是反馈,驱动,温度分别是什么线色……

网友F(2011-04-15):
我有手册 gukeming@gmai.com 联系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