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差压变送器问题判断一例

楼主(2006-10-10):
我们很多人在使用差压变送器时,因为水平有限,组态时只设置一个量程和是否开方。这样难免给以后的使用造成莫名其妙的问题。
曾经有两次我见到小流量检测不准,大流量检测准确的情况。经过检查发现,该流量检测时采用了最小切除,但并不是完全的切除而只是把低于10%的检测值作一个线性化处理,这样对于孔板这样的差压检测来说流量的偏差当然就很大了。
现在随着仪表的技术水平的提高,我们在使用的时候也应该提高使用的水平。
完整的智能差压变送器的组态包括以下内容:仪表的上下限(4mA和20mA对应的差压),输出是否开方,阻尼大小,最小切除值是多少,故障时输出值是多少,表头显示方式(差压还是电流或百分数)对于现场总线还需要给仪表设一个地址。

网友A:
说的很对,最好还有传感器校验和设定

网友B:
俺是专做这个的,可以交流呀

网友C:
变送器的相关信息最好也输入,以及仪表投用日期等

网友A:
可以通过软件将这些组态信息保留

网友D:
说得不错,但是在实际应用中,很多误差来自孔板本身及导压管等部分,特别是在寒冷地区。

网友E:
对于智能变送器,如:3051.仪表内组态有很多项,量程\阻尼时间\线性关系\仪表名称(位号)\投用时间\回路测试\校验\等等,都要学习好,用好!!

网友F:
请问温度对压力变送器的影响有多大??我是辽宁省的.

网友G:
温度在变送器使用过程中要求很严格,关系到变送器使用的寿命.
选型时根据厂商的样本,选择时要核定使用环境的最低温度和最高温度.在使用时环境温度只要不超过上下限,变送器就可以达到最佳的使用效果.

网友H:
智能差压变送器用手抄器组态时这些选项都有呀??很多误差来自导压管等部分。

网友I:
楼上各位大哥的说得不错!!
   我这在海边,测水流量的孔板和导压管冬天时要保温,做过小流量切除,经常排污,但有时还是不准,真是头疼!!

网友J(2006-11-13):
还有最大流量也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