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度控制器的选型

楼主(2006-10-11):
各位高手 本人需用温度控制器  具体要求如下:

1:通过一铂热电阻PT100来检测槽里的水温 ,来控制蒸汽调节阀的开启, 从而控制槽里水的温度,此温度控制精度要求为±2℃;

2:也是一铂热电阻PT100来检测槽里的水温 ,当温度高于设定值时 ,给plc一开关信号x1,
当温度低于设定值时也同样plc一信号x2,
请问各位前辈 用欧姆龙的E5EN能实现这功能吗?蒸汽调节阀是不是通过温控器模拟量输出来控制其开度??

网友A:
第一个问题:买一个温控器带PID调节即可
第二个问题:如果你想用开关量调节的话,肯定不能控制调节阀,如果是调节阀的话,是可以通过温控器模拟量输出控制其开度。E5EN 输出的是开关量,不能控制开度。但是可以满足你的第二个问题。

网友B:
实现报警输出的功能可以。精度不好说。E5EN 是正负0.5%加减1度,你的温度范围是多少。
如果满足±2℃的要求,你的控温范围应该是低于400℃。

如果成本要求不是很高,建议采购精度高点的仪表,不要用小日本的。

如:美国的,欧洲的等。
我们可以提供美国的0.3%精度的,0.2%精度的等。
QQ:329360862/13370269729/021-54807896

楼主:
谢谢小路弯弯  你能推荐一种型号给我吗?

楼主:
20到90度之间。。温差正负1度。。

网友C:
楼主的要求相当简单,建议用国产仪表.

网友D:
你的法门如果能控制开度,最好用模拟量控制,这样可以有很好的控制品质,你可以采用PID设置,最好用模糊控制,控制精度非常高,估计2度的误差,现在用模糊控制才能做到。PID估计还是有难度,需要很长时间的调试。

网友E:
现在国产的仪表的PID都是模糊控制,并且自整定PID参数。控制2误差没有问题。而且仪表可以直接取代伺服,输出开关信号,控制阀门的开度。也可以输出模拟信号控制阀门开度。
搂住的第二种要求用普通的显示仪表都可以达到要求。
可以联系QQ340158164  电话13381317584

网友F:
选用带PID功能的调节器就可以,针对不同的调节阀选用的仪表要有相应的改变,安装调节阀时也要注意安装方式。看图解:
我的言论:邵同志 13063058280 厦门宇电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免费技术热线800 858 0995 http://www.yudian.com/

网友G:
简单的不能再简单,如果要求控制精度高,而且加热设备可以频繁动作选用PID表,反之可选用普通报警方式控制。
可msn联系:lijunling1977@hotmail.com
       email :bjkltc2005@163.com

网友H(2010-10-22):
http://www.yythyb.cn 温控仪表资料

网友E:
如果你在成都或者附近的城市可以电话联系我139808675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