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PS的检查

楼主(2006-10-11):
UPS使用两年多以后,在一次停电事故中发现UPS没有启动,我原来没有修过,请问UPS怎么检修呀?

网友A(2006-11-17):
两年了,多半电瓶不行了。

网友B:
UPS应该一只工作在启动状态,是不是一直就走旁路呢

网友C:
  是不是也要避免过充电呀,或者电池总是处在饱和状态也影响寿命呀。

网友D:
UPS每年如果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应作放电,,否则寿命会打折扣的

网友E:
电并没有电了啊,换新的。

网友F:
是在线式的还是后备式的,多半是电瓶的故障。

楼主:
在线式的

网友F:
你可以先查一下电瓶,一般来说电瓶使用三年是没问题的。

楼主:
您说的是蓄电池吧!!

网友G:
90%的可能是电瓶的问题.好好的检查一下电瓶吧.

网友H:
恩,检查一下蓄电池,要是没事,就换一个UPS了.

楼主:
蓄电池,有20多块,怎么检查呀?用不用停掉后面的用电系统呀?

网友I(2007-05-23):
待市电恢复后,可以检查UPS是否有正常启动,如果正常启动的话,说明是蓄电池的原因,如果没有正常的启动,则说明是蓄电池的原因,一般情况下,电池的充电板是不会坏的。

网友J:
  待市电恢复后,可以检查UPS是否有正常启动,如果正常启动的话,说明是蓄电池的原因,如果没有正常的启动,则说明不一定是蓄电池的原因,一般情况下,电池的充电板是不会坏的。

网友J:
还有你的机器是电池开机吗?就是用市电开不了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