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NEYWELL TDC3000 UCN电缆报警

楼主(2006-10-11):
我使用的是TDC3000 最近UCN缆(A缆)总是出现FAIL ,在NIM 和LM的电缆之间,为NOISE原因,而且次数非常的频繁,但过段时间自己会恢复,我曾经用扭力扳手紧固过NIM上的接头,并用清洗剂清洗过,但是还是不行,报警的次序是先NIM,等过段时间NIM和LM的电缆都报警.请各位帮忙指点!!

网友A:
察看近期噪声出现的次数!有可能是nim的ucn通讯卡有问题!重新插拔一下!

网友B:
这种故障一般都是UCN通讯用的MODEM或者TAP用的时间长了,性能不稳导致的,有时候显示OK,有时候显示FAIL,但噪音的计数会不断的增加。换硬件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网友C:
你可以将噪音 指数reset一下,看看效果?如果增加很快,那么除了tap头,硬件外,接地也要考虑一下,还有就是干扰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