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求助:再次请教三菱变频维修好手

楼主(2006-10-11):
一台三菱FR-F540J-7.5K-CH开关电源部份开关管和M51996炸,几个相关小电阻坏。在更换了损坏元件后,开关电源仍不工作。但变压器二次侧有一定电压,只是偏低。检查没有发现短路现象。现在就想请教一下好手们:这台变频故障原因可能是什么呢?开关电源部份,有一标有IC2字样,状若在极管(应是检测反馈电压的),请问是什么IC?请好手指点!多谢!

网友A:
应该是TL431

网友B:
TL431坏的机会不大,检查变压器。

楼主:
谢谢两位的指点!我想请教李工:除了判断变压器的通断外,用什么办法可以检查变压器的好坏?

网友C:
是变压器匝间短路

网友D:
试试检查一下反馈回路,特别是贴片电阻。

网友E(2011-05-05):
变频器维修请来电~137606374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