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
求助 怎样辨别变压器的初、次级线圈

楼主(2006-10-11):
我手头有一个220V-24V的变压器,但是没有铭牌,怎么辨别变压器的初、次级线圈!!!!!

网友A:
初级线圈电阻大,次级线圈电阻小。

网友B:
正确,这是最简单的判别方法.

网友C:
初级那边电压高,电流就小,用的漆包线就细一些,初级线圈电阻大,次级线圈电阻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