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远程控制的问题

楼主(2006-10-11):
做一个图像处理系统时遇到一个这样的问题:
采集图像时,操作者距离电脑有些远(2-5米),而且操作者只有一个人。现在想采取一个什么可行的办法,远程控制电脑中的软件,进行图像的拍摄,处理。欢迎各位大侠出出点子.

网友A:
最简单的办法,买键盘、鼠标的延长线。

网友B:
也可以有无线鼠标和键盘

楼主:
呵呵,这个问题也想过,只不过键盘或鼠标得浪费一只手,而且也不好安装。能不能考虑用一个或两个按钮解决问题。

网友B:
鼠标上就有“一个或两个按钮”,并且不贵,也可编程序解决问题。

网友C:
刘先生:两个按钮相距700米,怎么控制?

网友C:
刘先生及各位专家:两个按钮相距700米,怎么实现联锁控制?

楼主:
忘记说了,现场有电磁干扰,采取无线的方式不太合适。
请问各位专家:编程序解决问题是什么样的思路?

网友D:
工控机配个数据转发卡,用组态软件做. 在买些线,做一个按钮.

网友B:
各种游戏控制杆也有按钮,计算机可编程响应鼠标或游戏控制杆的事件。这些按纽总比你自己制作方便快捷。

网友A:
两个按钮相距700米,怎么控制?
700米?这个有点夸张了,最简单的当然是用两根电线把按钮接出700米。

网友E:
超过200米,不能用工业遥控器,要用电台或者手机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