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色环稳压二极管的读法????

楼主(2006-10-11):
在维修变频器的过程中大家难免会遇到色环稳压二极管,但是不知道怎样读出稳压值,各位有没有好地方法直接读出。欢迎大家踊跃发言!

网友A:
查手册吗

楼主:
没有手册怎么办?

常用的方法时是:用0到30V连续可调直流电源,对于13V以下的稳压二极管,可将稳压电源的输出电压调直15V,将电源正极串接一只1.5K的限流电阻后与被测稳压二极管的负机相接,电源负极与稳压二极管的正极相连,再用万用表测量稳压二极管两端的电压值,所测的读数就是稳压值。若稳压二极管的稳压值高于15V,则应将稳压电源调直20V以上.

网友B:
还可用耐压表测。

网友C(2009-03-10):
2色环:第一位表示稳压值十位,第二位表示稳压值个位

3色环:第一位表示稳压值第一位,第二位表示稳压值第二位,第三位表示小数点位数,一般为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