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怎样检测料带绷紧

楼主(2006-10-11):
各位:
我们公司是做连接器的,现在我们遇到这样一个问题:我们是用专用机来生产的,料带是缠绕在圆盘上面的,在生产过程当中,料带会不断的减少而使料带绷紧,我们要使料带绷紧时,能够有一个东西来感应,从而控制电机运转,从而使料带处于松弛状态,等到它使用一段之后再处于绷紧状态时,被感应器感应到,它又驱动电机带动料带盘运动,我们的电源用两种:AC220V、DA24V。请问用什么方法解决成本最底,最便于实现?
谢谢!

网友A:
参考带钢活套

网友B:
用一个杆压在料带上,杆的另一端连接接点或电位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