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求助

楼主(2006-10-11):
求助.12V的灯泡怎么才能让它更亮呀???
各位高手帮忙呀.

网友A:
你只好选大功率的了。12V的只能用12V电压,当然你加13V电压它会更亮,可是使用寿命就短了

网友B:
你可以看看这个,希望对你有帮助。
http://www.gongkong.com/tech/detail.asp?id=3383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