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宇自控
空调用电怎么算???

楼主(2006-10-11):
请教:1.5匹空调1小时到底能用多少电?怎么算??

网友A:
1P=1马力=735瓦特

网友B:
一般按750W计算~~

网友C:
同意楼上,还有看你们家的房间有多大,密封性如何了...呵呵

楼主:
谢谢各位帮忙!前两个月我家里每个月用电590度,这个月我留意了一下,不用空调每天耗电7~8度,其他都是空调用的,郁闷啊!!一个月用了别人两个月的电.

网友D:
空调很难说,有大一匹 小一匹。还有变频的

楼主:
有没有什么公式啊?请各位多帮忙啦!

网友E:
你看一下空调的铭牌上的输入功率,然后乘你空调工作的时间(指压缩机运转的时间)就是你的电功率!

网友F:
按750W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