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线连接方法

楼主(2006-10-11):
现在需要制作一台非标设备,功能是用机械手把一个零件送到高温炉里高温处理,在高温处理时让零件旋转。构思已经确定为用电磁铁吸住零件,用机械实现零件的转动,但是遇到一个问题,电磁铁的电线如果一起旋转的话,会出现电线缠绕在一起,请教各位高手,怎么解决电线缠绕在一起。我原来在一台设备上看到一个旋转的接头,那是液体的,但是我不知道有没有一个旋转的电线接头,解决电线缠绕的问题。请各位不吝赐教,先谢谢了!

网友A:
这个问题可以解决,用个滑环和碳刷就可以解决旋转接头问题了.

网友B:
用导电滑环

网友C:
‘用电磁铁吸住零件,用机械实现零件的转动’——温度到多少?提示:高温(居里点)以上磁铁会失磁,吸不住零件。

网友D:
用个滑环和碳刷就可以解决旋转接头问题,学学手电钻阿,打磨机什么的,起重机上的滑触线也用炭刷的

网友E:
仿绕线式转子电机上的滑环

网友F:
用集电环

网友G(2006-11-16):
进来看一下,等标准答案。

网友H:
可以循环转动吗?要是可以的话看看这样行不行,使用较长的韧性较好的导线,使其能够循环转动。

网友I:
  可以用滑环呀。

网友J:
电磁铁在高温中不会烧坏吗?

网友K:
滑环和碳刷耐不了高温吧.

网友L:
高温下用电磁铁?恐怕不安全吧

网友M:
受益匪浅

网友N:
用滑环就可以的,但在高温下磁力会消失的。

网友O(2007-06-12):
建議:

    用機械夾固定零件,再連接機械軸旋轉(即象生産EVA橡膠玩具一樣的工作原理.

网友P:
电磁铁能经受高温么?

网友Q:
高温下磁铁会消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