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Windows XP系统下怎么装不了step2 V5.2 sp1

楼主(2006-10-11):
各位高人,我在Windows XP系统下怎么装不了step2 V5.2 sp1 ?它总是提示我在安装前重新启动计算机,我都重启n遍了,还是那样.请问这是什么问题??谢谢!!

楼主:
对了,是装Step7 V5.2 sp1,刚才写错了

网友A:
装Windows XP sp2 吧,
      可能是你的操作系统版本低.

网友B:
装得了的。

网友C:
装得了的

楼主:
我的系统是SP2的啊,它总是让我重启

网友D:
一般是系统问题,建议重新安装系统后,首先安装step7(不要先安装其他西门子软件,尤其是WINCC  PROTOOL等)

网友E:
S7必须装在WINXP的PRO版系统,HOME的不行!

网友F:
我曾碰到这样的情况 不知道是不是和你的一样
我是在硬盘安装的时候 不能安装
用光盘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网友G:
你重装系统后,先装Step7,问题就能解决了,我的也是这样装的.

网友H:
可将STEP 7拷进系统文件PROGRAM后进行安装,试一下!

网友I:
最好的办法将c盘格式化,再装!

网友J:
重装系统

网友J:
楼主就不用谢谢我了

网友J:
才是正道,我也遇见过这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