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节电

楼主(2006-10-11):
1. 为什么提高功率因数能节电?
 答:功率因数COSφ是反映负载和电源交换能量的比例,使电源线上的功率损失减少,从而提高了电源的利用率而节电,但是功率因素小于0.4时将会使用户的电度表反转。

2. 为什么降压能节电?
答:因为消耗功率P=UI,当电压降低后,消耗功率当然减少而达到节能的目的

3. 在什么情况下能使用降压节能
 答:只能用于有较宽范围工作电压的设备,或在电源电压较高的地方,也可用于气体放电灯,如日光灯。

4. 在什么情况下不能使用降压节能
答:在电源电压低于210V的情况下不能使用降压节能,或一些对电源电压要求较窄的老设备都不能。

5. 为什么提高生产效率可以节能?
答:改进设备的运行工况及改善设备的性能提高生产效率能使设备减少运行时间及负荷是一种最有意义的节能方法。

6. 节电器除了节电之个还有什么用途?
答:节电器的研究不单是节约能源,而且通过其设备的中央控制微机可以使设备使用更合理、更耐用、效率更高,也可以通过制冷、加热、风流、灯光、湿度对环境进行微调控制,使人和其它动植物生活最舒适、生长最快。

7. 为什么消除高次谐波和尖峰脉冲等净化能源的方法能节电?
答:高次谐波能和尖峰脉冲能使设备的平均电流加大,电机及变压器的铁芯发热,从而导致功率损耗变大而耗费能源。再者,在高次谐波较密集的情况下还会通过导线对人体进行幅射,影响人体的健康。

8. 什么是通断控制节能?
答:通断控制节能是利用设备的余辉、余热及惯性等性能对运行设备进行断续控制从而减少平均电流来达到节能的目的

9. 节电设备的使用场地是否有温度、湿度的限制?
答:有相对的影响,但只要环境温度在60℃↓,湿度90%RH范围内,不致影响寿命,通风干燥的操作环境有助于节电设备寿命的延长。

10. 节电设备是否产生噪音与电磁波干扰?
 答:不会产生噪音而且能提供较稳定的工作电压、有效提升电器品质;不仅不产生电磁干扰,而且能滤除 3、5、7次谐波,抑制电网浪涌。

11. 节电设备的投资报酬率为何?
 答:1.节电设备的投资报酬率牵涉下列因素:⑴负载率,⑵使用时间⑶负载特性(动力或照明),⑷电费单价,⑸是否已有节能改善。 2.使用时间愈长的场所或回路,愈符合经济效益。

12. 节电设备是否会使功率因数是否会超前?
 答:1.节电设备最主要的效益就是可以低减用电户的流动电,因此即使功率因数已达100%,亦仍有节电效果。 2.节电设备并非电容器,功率因数已达100%,则会保持在100%

13. 通用节电设备不适用负载有哪些?
 答:电热回路、电解回路和动力满负荷运行回路使用通用节电设备不能节能,只有专门针对该设备进行研究的节能设备才有节能效果。万明能做得到。

14. 供电电压偏低的场所,是否可导入节电设备?
答:节电设备特别适合装在电压偏高的场所。至于电压偏低者因节电设备有自动监测BY PASS回路,即使白天尖峰时段不能省电,晚上离峰时段仍可省电;夏天尖峰时段不能省电, 冬、秋、春季亦可省电;线路末端的回路不能省电,则前端的回路亦可省电。除了确认欲导入的场所、回路,确实长时间电压处于偏低的情况,则不适合导入节电设备,但此种场所则占极少数。

15. 节电条件是什么?
 答:(1)在照明节电中,电压低于210V以下是不能做节电的,每天用电不超过4小时电费不到0.5元不能做节电,纯白炽灯泡的照明电路或白炽灯泡的负荷占总的超过50以上时不能做节电, (2)在动力节电中,电动机满负荷或超负载不能做节电,电动机的工作运行电流超过额定电流的90%以上时不能做节电,电动机安装了变频器不能做节电,电机要求恒转速的不能调速的不能做节电。电动机要求恒力距的不能作节电。 (3)三相动力用电混在照明电路占总的30%时以上电压低于380V时不能做节电。

16. 怎样做好节电器的应用调查?
 答:在提出节电器的改造方案以前,必须对应用设备有个全面的了解,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A.设备的基本情况,包括设备的名称、型号、数量、电机的额定参数等。 B.设备的电路分布情况,包括低压(380V)主配电柜、分配电柜的配电情况和设备开关柜(电源开关)、启动柜的线路(启动方式)情况。以及各处的电压值,请分别记录每相对零及每相对地的电压值。 C.设备负荷基本情况,包括每台设备实际的运行电压、电流、功率等参数。 D.设备运行的基本情况,具体设备产品的工艺参数包括工艺流量、压力,设备每天开机的时间、启停的频次等。 E.系统的用电情况,包括每月的用电量、电价等。

17. 当电压降低时,电流会增大,能节电吗?
 答:许多人都认为用电器输出功率是固定不变的,当降低电压时,由于功率不变,电流就会增大,增大电流不可能使电表转数减慢,反而增快。这种认识是完全错误的!下面我们对此作详细的分析: 首先用电器实际功率是随着电流、电压的变化而变化的。设想一下,若有一用电装置,我们用调压器给它不断降压,直至为零,电流是否不断增大直至无限大,显然不可能。此时电流不断下降,直至为零。

18. 电压下调10%,节电也是10%,节电器能达到节电的节电率是多少?
答:根据电工基础知识,输送的电功率与电压平方成正比,计算公式为:P=U*I=U2/R,因此电压下降10%时,电功率的下降绝不是10%。 (1)以输入电压为230V,电压下调10%,输出电压为207V为例,可以计算出节电率:  节电率=(P1-P2)/P1=(U12/R-U22/R)/U12/R =(2302-2072)/2302=19% (注:P1为原输入功率,P2为节电后的输入功率,U1为原输入电压,U2为节电后的输入电压,t为时间。)   (2)根据公式I=U/R,在相同负载R下,电压与电流成正比,当电压降低时,供电电流也会大幅度下降。下面以一应用实例来说明:安装高效节能系统后相电压从229V降到202V,下降幅度为27V。相电流从82.7A降到62.2A,下降幅度为20.5A。故以上两项综合:节电率=(U1I1-U2I2)/ U1I1=(229X82.7-202X62.2)/229X82.7=33.66%

19. 节电器主要效能是什么?
答:节电器主要效能是从电源处进行节电控制,并适当改善功率因数。

20. 节电器对供电系统安全性是否起到了提高的作用。
答:由于节电器节约了浪费的电能,减少了对供电系统容量的要求,提高了系统的供电能力,保证了系统安全性,因此采用高效节能系统后,进一步提高了电力系统大大安全性。

21. 节电器是否只针对纯照明电路?
  答:节电器作为一种智能的电源管理系统,主要控制输出一个优质化的供电电源。所以原则上高效节能系统适合所有电源系统,而对照明电路的节电效果非常显著。因此节电器的使用原则是用纯粹的照明电路中。但允许有白织灯或混合光源的情况存在。但存在混合负载,有电加热设备,家用电器等时,能在充分保证其他负载正常使用的前提下节约电能,节约的电量是一样的,但非照明负载占总负载比例大时会影响节电率。

22. 节电器会不会对供电系统造成干扰?
答:采用功率电力电子器件构成的可控硅式设备成本低廉,但元件发热易烧坏,同时产生大量谐波污染电网,使荧光灯及节能灯不停闪动,严重地减损灯具寿命,降低照明质量。节电器主回路中没有任何电子器件,也没有功率元器件(可控硅),对电网无谐波干扰。

23. 节电器安装在什么地方?安装是否简单?
答:一般节电装置安装调试非常简便,只需要连接好输入线,输出线及相应的零线,地线共7-10条电缆线即可,接入方便,不改变用户用电习惯,有高低维修电工经验的电工就能完成安装,1)将现有供电电源导线在楼宇内原配箱内断路器下端处拆下,接到高效节能系统的出线端子上。2)另用一条导线连结原配电箱内断路器下端到高效节能系统

网友A:
题目不错,值得学习。

网友B:
你所说的系统节电器有没有牌子,是哪家厂家生产的.
最主要的你没说它的工作原理.

网友C(2007-02-08):
    好啊,值得学习哈,我是做系统节电的,请多指教哈 QQ 81964044

网友D:
有用吗?你试过吗?哈哈!!!!

网友E:
第二个问题是不是有点问题啊?

网友F(2007-06-22):
我是做节能的,但我一直不敢相信这些节电器,骗人的太多了,所以我们一直没跟客户介绍过这些,顶多说是市场不成熟。

网友G:
不错的学习资料,顶一下。
大家也看到了,连做节能的都说是骗人的,很清楚了哦。

网友H:
看不懂,哈

网友I:
请恕我直言,以上题目答案存在很多的误导!!

网友I:
请楼主多点熟悉一下能量守恒定率再来说节能!!

网友J:
扎一看,似乎有点道理。但是仔细一看,如“blue-don:”所说。

网友K:
我觉得,目前的节能行业,本就是科学、伪科学较为混杂不清的局面。

网友L:
是有很多问题
  但改正后有些可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