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变压器并联运行

楼主(2006-10-11):
符合并联的俩台变压器在投入时有哪些操作规程。

网友A:
这样的规程我没见过,不过我们的变压器并列运行时,只需要把低压侧母联开关合上就行.

楼主:
请问一下,是在空载情况下,还是在俩边都有负载时合上母联。

网友B:
一般设计每台变压器可以承受100%的负荷
带负载合母联是可以的

楼主:
是在空载下合母联还是可以在带负荷情况合母联.请指教.

楼主:
供电局那边有什么要求吗?

网友C:
变压器的并联理论上是可以的,最好采用同一个厂家的,同一批次的原材料的产品。这样可以减少变压器的发热现象,如果变压器内部感抗不相同,就有一个变压器的使用寿命会大大减少

网友C:
还会造成变压器的噪声增大等问题,所以这个问题要慎重考虑

楼主:
谢谢你的提醒,请问如果在 符合并联的条件下一般在低压侧有没有什么好的保护方法。

网友C:
配保护的问题,我就不太知道了,我到我们公司给你找个人,看看他们能不能回答你的问题

网友D:
 1:二台变压器变压比相同(0.5%误 差)   2 :二台变压器短路电压 相同   3:三相 变压器要求联接 组别  相同

网友E:
1、接线组别想同
2、容量比不超过3;1
3、变比差值不超过±0.5%
4、短路电压值不超过±10%

楼主:
我的问题是在可以并联的情况下,需要做哪些保护,以及正确的操作方法!谢谢上面的回答。

网友F:
在高压侧分别作保护就可以了。

楼主:
高压侧我采用的是环网柜,能说说如何分别保护吗?

网友G:
看来你什么都不会

楼主:
楼上的,就是因为不会所以才来请教的,烦请多多指教!

网友H(2007-12-14):
变压器要求联接 组别相同,短路电压相同,变笔相同

网友H(2008-03-03):
进相机是怎样实现功率补偿的?

网友H(2008-06-01):
变压器变压比相同(0.5%误 差)

变压器短路电压 相同

变压器要求联接 组别 相同

网友I:
变压器的并联理论上是可以的,实际上我没有见过.请多说说我也学习学习一下哈.

网友J:
并联后..两台变压器的电流是否一样????

网友K:
两台变压器是不是两个负荷开关控制  呵呵

网友L:
变压器要求联接 组别相同,短路电压相同,变笔相同,最好用同一厂家同一型号的变压器。我厂有4个变电室,全部是用二台变压器并联运行的,

网友M(2009-04-27):
你好

       我公司有2台 变压器想并联使用,可我们不知道如何分别A. B.C 相,劳你大驾指点一下

网友N:
引用 网友J:
关于并联后..两台变压器的电流是否一样????

这个要看两台变压器的容量,一般是按照其容量的比例自动分配负荷的(前提是严格符合变压器并列运行的条件)。例如,一台1000Kva的和一台800Kva的并列运行,其负荷的分配为5:4。电流肯定也不一样了。技术参数完全相等的两台变压器,理论上其电流是一样的。

网友O:
回复26楼

首先变压器得满足并联运行条件。把万用表打到交流500V档,红表笔接a变压器的A相,黑表笔分别接b变压器三相,指示为0的是b变压器的A相,用同样的方法找出另外两相,a变压器和b变压器的同相并联。

网友P:
并联前先检查 是否同相!必须同相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