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熟悉三菱PLC的高手

楼主(2006-10-11):
请各位高手指点:三菱FX2N系列PLC中停电保持辅助继电器M500~M1023,这些停电保持的辅助继电器如何用参数设置的方法改为非停电保持的?

网友A:
1、打开编程软件
2、在左侧工程数据列表中双击“PLC参数”
3、选择“设备”选择项
4、将锁存开始地址设为1023,
这样仅M1023是保持的,下载参数至PLC

不知能否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B:
长见识了

网友C:
学了一招

楼主:
多谢高手指点,回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