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和欧陆直流调速器通讯

楼主(2006-10-11):
S7-200和能和欧陆直流调速器通讯吗?
可以的话采用什么形式比较好?
请高手多多指教!!!

网友A:
用S7-200 的编程资源写一个通讯程序.即可

网友B(2006-11-21):
一般用二进通讯模式,欧陆侧需加rs485适配板

楼主:
感谢LMHX的指点,就不知道采用您说的通讯方式
受不受什么限制?

网友C:
用通信如何控制590起停,能提供一个欧陆EI-BISYNCH的通信协议吗?590手册上这些资料很少,能给点相关资料吗?
以上
感谢
autodf@sohu.com

楼主:
我的这个项目已经做完了,
用的是ASCII协议,楼上的
朋友可以到网上下载一些
相关的资料,我当初也是
在网上下载的资料。

网友D(2007-01-10):
这个比较好,ASC对差错做的比较好

楼主:
选用欧陆的ModBus RTU的通讯方式应该能更好一些,
不过用S7200做主站不是很方便实现的.

网友E(2008-12-16):
S7-200应该有做主站的功能吧,我看它有这样的功能包,它们都支持MODBUS RTU协议.

一般都是再加个触摸屏之类的终端做上位机,分别与PLC与直流调速器通讯.

楼主:
S7-200现在有做主站的功能了,不知道应用效果怎么样?

网友F:
罗先生应该在公控首页开个广告专版

网友G:
S7-200软件SP5的已经有MODBUS库了,很方便.

网友H:
S7-200用自由口通讯方式编写与590的通讯程序,很方便的,用ASCII方式。我做过9台590P与S7216CN之间RS485的通讯,波特率可达到38400,通讯正确率100%,非常方便。最早的工程项目已运行5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