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过MBE的请进来,谢谢!

楼主(2006-10-11):
在调MBE通信的时候,出现这种情况:0X,1X,3X,4X区域的数据都可以读取,4X区域的也可以写入PLC,但是0X区域的却无法写入PLC。在MBE Powertool中定义数据块的时候"enable block write"没有打勾(打勾也试过),在IFIX中定义标签的时候选择了”允许输出“。 请问,怎么配置才能对0X区域的点进行操作?

网友A:
江河水,可能还是你的驱动配置的问题,首先你要保证你能读到PLC中0X的寄存器的数据,再考虑往下写,配置应该和4X块的一样,仔细检查!

网友B:
请问,MBE 7.1X的通迅这么设置?
如能给图片就最好了

网友C(2006-11-10):
我也碰到过这问题!重新安装一下MBE就OK了。

网友D(2007-01-04):
"enable block write"选项必须打勾

网友E:
1、"enable block write"打钩
2、要控制输出的数据块“允许输出”打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