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变频器对台达PLC干扰

楼主(2006-10-11):
将变频器的载波频率设定到1,可有效的解决变频器对PLC通讯干扰。

网友A(2007-03-11):
请问楼主,将变频器的载波频率设定到1.变频器能正常运行吗?

网友B:
就算能运行,电机的噪音也是巨大的... ...

网友C:
噪音太大了

网友D:
规范布线,是消除干扰的最好方法

网友E:
选择好一点变频器,有EMC滤波,输出加滤波,通信线最好单独敷设。

网友F:
规范布线,是消除干扰的最好方法
1,plc电源
2,输入信号线

网友G:
关键在于变频器与PLC的布局了,如果走线条件有限的话,可以将部分信号线加屏蔽线、用双绞线,或者将信号与动力垂直走线

网友H:
不敢苟同  嘿嘿,

这不应该是最好的办法。

网友I:
plc电源采取抗干扰措施

网友J:
解决干扰问题,无非是降低干扰源或保护被干扰的元件,一般变频器可以通过降低载波频率、加滤波器电抗器减小干扰,另外plc可以加隔离变压器,注意布线等等。

网友K:
我想请教一下,什么叫变频器的载波。

网友L(2007-04-19):
太低了,电机噪音会很大的。可以调高,怕干扰plc等设备可以在变频输入端加滤波器。我们有滤波器 13811253311 刘渊正

网友M:
呵呵!!!!学到了,多谢楼主,我顶!!!!!!

网友N:
AMD采用台达E系列就可以解决此问题。

E系列有内置滤波器。

网友O:
变频器与PLC隔远点,信号线用屏蔽线,信号线与动力线不要平行布置.

网友P:
变频器的保护接地线连接要可靠;其实在PLC前加隔离变压器和输入滤波器是个比较有效的办法。把变频器的输出线和PLC控制线分开可有效防止辐射干扰。降低载波频率会产生一些其它的问题,所以,不到不得已,别用这个方法。

网友Q(2019-11-25):
维纶通触摸屏与S7-300PLC通讯,上下位例程有没有

网友R:
大大是好人啊,太感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