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路590直流元件级维修

楼主(2006-10-11):
    前几天刚送修一台590P0040的调速器,现象是上电呈“全无”状态。开机检测发现开关电源场效应管旁边的小电阻电容全烧糊了。别的器件从外观上无异样。
    维修电器本着从简到难,由浅入深的理念,先检测了可控硅模块无异样,为了确保他的好坏专门找了台好的同型号的调速器上电试了一下,接上电机一切正常,采用同样的方法也确定了控制板也完好无缺,最后就剩下电源和触发板了。分析开关电源这部分时发现并在一起的三个限流电阻R111,R112,R304全部烧短。查一下场效应管的数据参数,确定该故障为过流引起的。三个电阻阻值是0.47Ω。功率是0.75W计一下通过其电流为1.3A左右。如果能烧毁限流电阻的话说明负载过重。仔细检测发现24V输出整流二极管俩都击穿。

网友A(2009-01-31):
很好:

 请教个问题,我这有个590坏了,我想把它修起来,可控硅都换了,就差触发电路的玻璃贴片二极管了,上面写个3,不知什么型号及参数,帮帮忙好吗?

还有就是不接电机,接假负载怎么试590,参数都是调那些?

wqs119@126.com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很好:

 请教个问题,我这有个590坏了,我想把它修起来,可控硅都换了,就差触发电路的玻璃贴片二极管了,上面写个3,不知什么型号及参数,帮帮忙好吗?

还有就是不接电机,接假负载怎么试590,参数都是调那些?

wqs119@126.com

加我QQ:445772180  我指导你怎么维修

网友C:
专业生产欧陆590C,所有配件及快速维修,,QQ:5841026 电话15822072968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很好:

 请教个问题,我这有个590坏了,我想把它修起来,可控硅都换了,就差触发电路的玻璃贴片二极管了,上面写个3,不知什么型号及参数,帮帮忙好吗?

还有就是不接电机,接假负载怎么试590,参数都是调那些?

wqs119@126.com

加我QQ:445772180  我指导你怎么维修

不知道修好没修好

能说说吗?

网友A:
型号参数搞不清,不感乱试,我看知道的不会轻易说的

网友E(2009-03-09):
本人有590电路图,REN-ZHONGXING@163.COM,愿分享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本人有590电路图,REN-ZHONGXING@163.COM,愿分享

兄弟你这个分享的代价也冭大?是分享还是用钱分享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B:引用 网友A:

很好:

 请教个问题,我这有个590坏了,我想把它修起来,可控硅都换了,就差触发电路的玻璃贴片二极管了,上面写个3,不知什么型号及参数,帮帮忙好吗?

还有就是不接电机,接假负载怎么试590,参数都是调那些?

wqs119@126.com

加我QQ:445772180  我指导你怎么维修

不知道修好没修好

能说说吗?

换过一片快恢复二极管,就好

网友C:
专业生产欧陆590C,所有配件及快速维修,,QQ5841026 TEL“158220729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