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现在手里有一直流电源有几种放方法降到所需的低一点的电压

楼主(2006-10-11):
(无正文)

网友A:
电阻分压原理。

7805,7812,7815,等

楼主:
没有别的办法嘛? 我是说假如车上只有24V电源 我想用1.5V的怎么办?

网友B:
采用DC—DC变换器,24V输入,可任意电压输出,几伏到几万伏。

网友C:
同一楼上的方法

网友D(2006-11-12):
用的功率不大时可以用电阻,功率大时采用DC-DC变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