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三菱定位控制疑问

楼主(2006-10-11):
大家好,最近在调试切片机机床,用的是三菱PLC FX1N和J2S-40A伺服控制。
在使用三菱PLC时,为什么我用的双字D寄存器存储的数值大于32700(利用DMOV实现),在定位指令PLSY中的寄存器就显示负值??没法进行定位控制。但寄存器数值只要小于32700,显示正常,定位也正常。在线等候解答,谢谢

网友A:
可以使用DPLSY指令

楼主:
好的,谢谢,我先试试。请问伺服(定位控制)在没有脉冲驱动的情况下,son闭合了,伺服电机是否有轻微的电流声音,伺服放大器上的脉冲显示有+/-1的跳动,是否正常现象,会不会影响使用和定位的精度??

网友B:
用32位指令了《DPLSY》

网友A:
伺服在没有脉冲的情况下,SON闭合之后,伺服驱动器即被启动,伺服电机有轻微的电流声音正常!伺服放大器上显示+/- 1的跳动,不知道你伺服驱动器上面板现实的是什么内容?是速度,回授的脉冲个数还是脉冲圈数等等,不过应该不会影响其定位精度!

网友B:
你通电后,伺服ON后,机器就会锁定,如果你动动主轴,机器显示会有变化了,这个是正常的,不会影响使用

楼主:
是回授的脉冲个数。请问电流声音是什么原因产生,因为我在使用脉冲驱动时,也有这样的声音??

楼主:
谢谢: lesing和敏捷工控的鼎力帮忙,问题解决了!!

网友C(2007-11-04):
三菱PLC,如果用它控制两轴定位,用什么模块?

网友D:
不插补的话可以直接用PLC,不用加模块;

网友E(2008-09-15):
请问一下我用PLC FX1N实现烤箱恒温怎样做PID

网友D:
FX2N-20GM是二轴的定位专用模块,可以圆弧插补,可以不用PLC单个运行,就是价格比较可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