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算累计流量 急!!

楼主(2006-10-11):
   本人初次接触AB的PLC 是SLC500的使用CONTROLLOGIX500 现在需要计算一个流量计的累积流量 ,同时满一年后可以自动清零,由于本人未仔细研究AB的指令集,不知道是否有这样的功能块可以直接使用。  还望高手指点,最好有详细的说明。先谢谢啦。

楼主:
   不好意思是RSLOGIX500,刚打错了。

网友A:
设采集到的流量为Q,采用下面的方法实现流量累计:
Qn=Q÷3600+Qm
Q为采样值
Qm为上一次的流量累计值,初次时为0
Qn为本次的流量累计值

具体实现可1秒钟积算一次,可采用定时器或周期性任务。
还可采用积分处理,在“工控联盟论坛”闻远网友有一篇这样的讲解,你可以借鉴。
http://bbs.gotogk.com/dispbbs.asp?boardID=17&ID=5973&page=10

楼主:
    感谢楼上的指点,你的方法和我用过的别的PLC是一个方法。
    估计RSLOGIX500也没有现成的功能块可用。

网友B:
我是做了一个中断程序,这个中断程序实现流量累加,这个中断程序1秒钟执行一次,原理一样。

网友C(2008-03-05):
没形成的要自己编的。

网友D:
建议还是采用专用流量计,在PLC里累计流量误差较大,尤其是贸易结算就更不能用了。

网友E(2011-05-03):
请用totalizer专用积分器!!

网友F(2011-08-26):
TOT功能块,很方便。

网友G(2012-04-12):
ab的人气不旺啊,大部分都是烙铁啊

网友H:
价格高,加上老美不太重视中国市场,用的人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