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三菱程序编写问题

楼主(2006-10-11):
请问程序为写入模式,怎样设置可以在离线编辑呢??

楼主:
自己顶一下!!!!

楼主:
请问斑竹能否帮我解决一下这个问题呢???

网友A: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帮你顶一下吧。
可能我理解错了:
工具-选项-程序共用-运行时写入设置(·变换后,不写入PLC)

网友B:
我知道,回头测试一下后告诉你吧

网友:
按编辑-点击写入模设就可以,或按F2键

网友B:
按1019的说法去做,或按工具栏写入模式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