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佛斯2800请教

楼主(2006-10-11):
有一台丹佛斯VLT2800上电跳Err.15,不知是主板哪里不好?哪位丹佛斯的高手请赐教,不胜感激!提示:通过代换已明确是主板问题.

网友A:
检查开关电压输出的各路电压是否正常,有可能缺少了一路电压

网友B:
你是多大工功率的,
主板我这里有啊

网友C:
更换存储器试!

楼主:
这种开关电源有一路是18.5伏就是给2844供电的,不知这个电压是否正常!另外此种电源还有两个集成293和493A50,有谁知道它们的内部结构?它们的脚位功能?请赐教!

楼主:
是5.5的VLT2800. 我今天将这两个机器的CPU板拿到厂家去试过.发现不是CPU板上的问题,还是开关电源有故障.但有的时候又能复位一下.过一会还是会跳掉.

网友D:
丹佛斯2。2驱动板谁有。E-mail;ina325@126.com

网友E:
我公司代理丹佛斯DANFOSS的全部产品
http://hi.baidu.com/beckhoff http://www.growelec.com

网友F(2007-08-07):
模块坏了

网友G:
我也有一台18.5的跟你说的也一样上电跳Err.15有的时候又能复位一下
不知道什么问题

楼主:
今年已修过几台大都是开关电源问题!

网友H:
有忧好几十块VLT2800的控制板型号是:195N2131 /    有需要的可以联系 QQ:564213887

网友I:
 有好2块VLT2800的控制板型号是:195N2131 /整机1台 2.2KW   有需要的可以联系 QQ:296239843

网友J(2009-08-04):
更换开关电源中提供检测用的那组电源中所有的电解电容!

网友F:
检查模块驱动供电电路,模块是否损坏,请拆下模块看看下面的电路 LM293是否损坏,可用LM393待用(两路电压比较器)这种轻况一般不是主板的问题.一般出在模块供电路上,在两个红色小变压器附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