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发制造
二极管接地作用?

楼主(2006-10-11):
请问二极管正极接地,负极接入电路的作用是什么?
还有二极管负极接5v电源,正极接入电路的作用是什么?
多谢指教!!!

网友A:
正负钳位,使输入信号在+/-电源之间。

网友B:
周公真是的全方位的专家,呵呵

网友A:
过奖了,小意西啦。

网友C:
很笼统,不详细,具体电路有具体的作用。
还是多读读基础的电子技术书籍吧。没有人好回答你。

网友D:
二极管有很多用途,接法与电路的意义不同:
1、在整流电路中,二极管的接法与直流电源输出极性有关;
2、在稳压电路中,二极管的接法与稳压电源极性有关;
3、在阻尼电路中,二极管的接法与电感电流方向有关;
4、在逻辑电路中,二极管的接法与逻辑函数关系有关;
5、在解调或调制电路中,二极管的接法于调制极性和包络相位有关;
6、在钳位电路中,二极管的接法与被钳位电路的电位有关;
7、在调谐电路中,二极管的接法与波段有关;
8、……

网友A:
摊开双手,耸耸肩膀,摆了个无可奈何的样子。。。。心里说:看来这个问题还真有不明白的。

网友D:
“6、在钳位电路中,二极管的接法与被钳位电路的电位有关;”
1、在钳位电路中,二极管负极接地,则正极端电路被钳位零电位以下;
2、在钳位电路中,二极管正极接地,则负极端电路被钳位零电位以上;
3、在钳位电路中,二极管负极接+5V,则正极端电路被钳位+5V电位以下;
4、在钳位电路中,二极管正极接+5v,则负极端电路被钳位+5V电位以上;
(忽略管压降)

网友D:
更正
“6、在钳位电路中,二极管的接法与被钳位电路的电位有关;”
1、在钳位电路中,二极管负极接地,则正极端电路被钳位零电位以下;
2、在钳位电路中,二极管正极接地,则负极端电路被钳位零电位以上;
3、在钳位电路中,二极管负极接+5V,则正极端电路被钳位+5V电位以下;
4、在钳位电路中,二极管正极接+5v,则负极端电路被钳位+5V电位以上;
(忽略管压降)

网友E:
微波炉上的接地的那个二极管是其保护作用的吗?好像叫高压二极管

网友F:
受教了,支持一下!!!

网友:
微波炉中的二极管是高压整流,与磁控管、电容器组成倍压整流。

网友G:
仅仅只说二极管三个字太笼统也太含糊.二极管也分很多类型的,比如:整流管, 稳压管, 变容管 ……

网友H:
谢谢刘工,周工,你们,小弟学习了,

网友I:
三人行,必有我师,学习中。

网友J(2006-12-02):
刘工,周工太厉害了。什么都懂。 谢谢楼主的赐地; 刘工,周工的讲解。使我加深了对二极管的认识。
受益非浅呀!

网友K(2007-01-26):
"微波炉中的二极管是高压整流,与磁控管、电容器组成倍压整流。"有这方面的资料吗?

网友L:
电路中这样接法大多是保护二级管或稳压管,保护管击穿了就没有用了,一次性的,就短路了

网友M:
看看书上,二极管有很多种。功能太多了。

网友D(2007-08-05):
在钳位电路中,二极管的接法与被钳位电路的电位有关;

网友N:
啊,看不懂刘工钳位电路的说法.说反了吧?

网友D:
在钳位电路中,二极管负极接地,则正极端电路被钳位零电位以下;
1、当二极管负极接地时,则正极端电路的电位比地高时,二极管会导通将其电位拉下来,即正极端电路被钳位零电位或零电位以下(忽略管压降)!
2、当二极管负极接地时,则正极端电路的电位比地低时,二极管会截至,其电位将不会受二极管的任何作用;

网友D:
周公: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6-10-13 9:19:00
摊开双手,耸耸肩膀,摆了个无可奈何的样子。。。。心里说:看来这个问题还真有不明白的。

网友O:
下面引用由刘志斌在 2007-8-5 21:49:00 发表的内容:

在钳位电路中,二极管负极接地,则正极端电路被钳位零电位以下;

1、当二极管负极接地时,…
--------------------------------------------------------------------------------------------
2、当二极管负极接地时,则正极端电路的电位比地低时,二极管会截至,其电位将不会受二极管的任何作用;
请教一下,负极接地的话,正极为什么会比地电位低呢?

网友D:
负极接地的话,正极为什么会比地电位低呢?
二极管负极接地,正极接-5v,二极管的正极电路电压为-5v,此时二极管截止;

网友N:
下面引用由刘志斌在 2007-8-5 21:49:00 发表的内容:
极管负极接地时,则正极端电路的电位比地高时,二极管会导通将其电位拉下来,即正极端电路被钳位零电位或零电位以下(忽略管压降)!
刘工,一般来说,地电位定为零电位,在忽略管压降的条件下也不至于正极端电路被钳位零电位以下吧?

网友D(2007-09-16):
举例说明:
1、二极管负极接地,负极零电位;
2、若二极管正极接高电位时,二极管导通,忽略管压降,认为正极电位等于负极为零电位;
3、若二极管正极接零电位或负电位时,二极管均处于截至状态,此时,二极管的正极电位即为零电位或负电位;
4、从2、3得知,二极管负极接地时,忽略管压降,其正极的电位钳位于零或零电位以下;
5、从2、3得知,二极管负极接地时,不忽略管压降,其正极的电位钳位于0.7v(锗管0.3v)或0,7v以下;

网友P:
高手多啊

网友N:
笼而统之.

网友Q:
会不会是稳压的作用?

网友R(2007-10-31):
二极管要么嵌位、要么稳压,就这么简单!

网友S(2007-12-27):
太专业了 有些不懂

网友T(2009-04-07):
寒!!!   只要搞懂二极管怎样才能导通,怎样又是截止就行了。还有就是不同二极管型号起什么作用,其他的自己想想都知道原理了啦,管它什么钳位啦还是稳压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