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刘岩利老师:关于台达伺服ASDA的模拟输入问题.

楼主(2006-10-11):
我在使用台达伺服ASDA发现一个问题:
用模拟量控制伺服的速度时,如果模拟输入为0时,启动伺服时,其显示的转速为负值.
我猜应该是,没有进行归零校正,或者外部输入干扰的 .是不是伺服哪个地方要接地? 请高人指教.

网友A:
零漂。。。。不是接地的问题。。。

楼主:
TO 深圳华科星电气:
那怎样才能避免呢,是不是要进行校零?

网友B:
模拟输入的微小零漂是正常的,关键是我们使用时要通过启动时序,或程序避开他,若一定要用零速,可以调整输入的模拟电压,比如输入-0。1伏,得到零速,但需要较高的抗干扰,温度补偿能力,努力吧

楼主:
关键是不知道伺服驱动器上面有没有可以调整这个的地方

网友C:
鬼子的驱动器上都会有零漂补偿的参数,台达的,不知道。而且,这东西不可能通过开环补偿完全解决的,要么坐闭环控制,只要有位置环,速度就不会有问题;如果一定要开环使用,就别用太低的速度,而且用额外的控制信号保证停止。

楼主:
多谢,我现在对闭环,开环的概念还不是很清晰,学习中.

网友D:
那个是零漂,和控制没关系的。
台达那个 不晓得有没有参数可以调整
我们做的驱动器是可以通过参数调整的,比如说一个码几mv这样子,但也是不能根本解决问题的,所以加了死区和零速钳位信号。
要更好的话,最好是加个闭环。

网友E:
谁那有台达伺服的资料帮我发份

guoliang_s@163.com
谢谢~!

网友F:
当你已经伺服on但没有给驱动器发模拟命令若是电机有爬行,那可能是比例参数较小或是零票,还有干扰要把接地做好

网友G(2007-11-15):
这种方式下就是零漂,处理的方法就是使用台达伺服的零速保持功能,可以保证电机在转速低于设定值时,让电机保持不动!

网友H(2011-04-19):
p4-22和p4-23是台达零漂的调整参数,22号是速度调整,23号是扭矩调整

网友I(2011-06-07):
做死区偏移和零点偏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