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关于电源接线的问题

楼主(2006-10-11):
我将接线板插在插在墙上的三相插座上,打开接线板开关,没问题,但关上开关后用试电笔测零线和火线,发现都带电。接线板没问题,用接线板插到别的插座上就没有这种现象,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A:
墙上三线插座的接地不好,有漏电现象。

网友B:
“关上开关后用试电笔测零线和火线,发现都带电”
墙上的三相插座接线有问题,可能是相线与零线位置接反了。

网友C:
墙上的三相插座接线有问题,是相线与零线位置接反了

网友D:
三相不平衡造成零线带电,或相线漏电造成零线带电。

网友E:
接线板开关控零了。

网友F:
接线板开关控零了.
这个可能性最大

网友G:
出现异常那个插座相线零线接反!

网友H:
是单相还是三相啊?

网友I:
可能是控制零线了吧!

网友J:
墙上的三相插座接线有问题,可能是相线与零线位置接反了,还有就是 你测的其中一根可能是感应电,使用万用表测量其实挺好的

网友K:
开关控零.

网友L:
墙上的三眼插座接线有问题,是相线与零线位置接反了,如果开关控零,则插在别的插座上都有此现象。

网友M:
测量时带负荷了吗?有的话很正常。或者这路供电还有其它未知的负荷。

网友N:
是接线板上的指示灯引起的。

网友O:
三相不平衡

网友P:
是三相电吗,如果是接线板控零了,同时三相用电不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