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滑差电机调速

楼主(2006-10-11):
请教各位老师,滑差电机调速如何实现?不同于三相异步电机用变频器调速吧?

楼主:
留个电话,谢谢提供帮助

楼主:
这里这么多高手,没人愿意回答我吗?

网友A:
相当于中间又串了一台异步电动机 不过它的磁场是可调的,当你需要高速的时候,转动你的调速旋钮也就是增大中间异步电动机的磁场强度结果输出速度变大,同理降速就是减小磁通。输出最大速度不会超过拖动电机的速度,它们之间永远有速差。而变频调速是通过改变频率来调速的,原理截然不同。

网友B:
滑差电动机调速的原理是这样的:分为原动机即三相异步电动机、电磁转差离合器、测速发电机三部分组成,通过控制器可在10:1或其他速比范围内进行调速;他具有结构简单、运行可靠和维修方便等优点能使用于纺织、印染、造纸和化工的等行业作恒转矩调速。他的工作原理是这样的:当离合器的励磁线圈通过直流电流时,沿气隙周围的磁极表面形成若干对极性相反的相互交替的空间磁场。离合器的电枢随驱动电动机旋转后,由于电枢和磁场间具有相对移动,电枢内就产生了短接电流。该电流和磁场相互作用,便产生转矩,带动带有磁极的内转子按驱动电机向同一方向旋转,但转速常低于电枢的转速。改变离合器的励磁电流,就可调节离合器的输出转矩和转速。励磁电流越大,离合器的输出转矩也越大,在一定的负载转矩下,输出转速也越高。而变频器的调速原理是通过50赫兹的频率三相交流电输入经过整流后,经电容器滤波变成直流电,再经过逆变后变成频率可调的交流电

楼主:
有这样的调速系统吗?

网友C(2006-12-07):
调速器阿
一百多一个
到处有的卖

网友D:
下面引用由别墅在 2006-10-12 22:26:00 发表的内容:
  滑差电动机调速的原理是这样的:分为原动机即三相异步电动机、电磁转差离合器、测速发电机三部分组成,通过…
--------------------------------------------------------------------------------------------
挺有趣的,简单!

网友E(2010-04-25):
老的无心磨床的导轮就是滑差电机控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