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电机性能指标

楼主(2006-10-11):
各位前辈好,小弟想对电机性能指标做性能比较.希望大家支持.谢谢.
电机发热过快或过高的原因有那些?

网友A:
电机发热过快或过高的原因有那些?
1.室温过高
2.散热不良
3.过载
4.过压欠压或电压不平衡
5.频繁起停或频繁正反转
6.缺相
7.风扇坏或进出风口堵
8.轴承缺油
9.机械卡住堵转
10,负载转动惯量过大启动时间过长
11.匝间短路
12.新电机内部接线有误
13.星三角接线有误
说的不全面
请指教

网友B:
还有什么呢?想不到了

网友C:
很全面了

网友D:
说得已经很全面了哦,一般遇到的也就是频繁启动和过载,还有轴承缺油,呵呵也是过载的一种吧

网友E:
加一条:运行负荷过重.